请问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07-11-26):
图中二极管为高频开关二极管,信号为差分信号.

网友A:
单单这样,没什么意义吧?

楼主:
如果是钳位

那么使用普通二极管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用开关二极管呢?

楼主:
"单单这样,没什么意义吧?"

这是电路的一小块,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太清楚这种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这取决于你的信号特性。

楼主:
"这取决于你的信号特性"

信号为差分信号,幅值为0-3.3V

网友C:
防止输入信号高于电源电压,低于地电压损坏器件。

网友D:
快不好吗?成本有不增加

网友B:
to 7楼:如果信号频率较高,自然必须用高频开关二极管钳位

网友A:
to 5楼

看上去,这是一个保护电路,被保护对象不知道,谈它的意义不是空谈吗?

也许它是一个小保护模块,你应该了解被保护对象并告诉大家,这样才有可能保证你的问题有针对性。

请继续....

网友A:
这只是正常情况,如果没有或不考虑异常,也没有必要谈什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这取决于你的信号特性"

信号为差分信号,幅值为0-3.3V

网友E:
就是钳位保护

那么使用普通二极管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用开关二极管呢?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比较高,用普通整流管的话由于结电容大,会旁路掉你的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xwj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F:
晕,没电阻怎么钳位??????????

没画????????

网友G:
信号源肯定有内阻

网友H:
怎么旁路掉信号啊

因为你的信号频率比较高,用普通整流管的话由于结电容大,会旁路掉你的信号
这点不明白,麻烦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I:
二极管就是PN结,PN结就有结电容,电容就会衰减交流信号

“那么使用普通二极管也可以啊”

BAV99 本来就是很“普通”的小信号二极管
这么小电流的二极管,不快的不多……

网友H:
答赤铸

结电容我明白,不是频率越高其容抗越小,应该损耗的越小啊

网友J:
楼上新来的?信号下地的阻碍越小意味着什么?

网友H:
答杨真人:不明白你的意思

当W很大,C相当与短路,信号到地的阻碍越小,可以顺利通过啊.
不明白你想说的什么意思
呵呵,只是我比较菜,新来不新来有关系吗

网友K:
唉!

交流信号进地多了,去工作的不就少了?

网友H:
呵呵,明白

应该是由于频率越高,结电容容抗越小,使信号走电容流过比原本多些,消减了走二极管的信号强度.
LS说的旁路到地应该不准确吧

网友I:
就是旁路到地,毋庸置疑

网友L:
很像是做ESD保护啊

也可以看作是钳位。

网友H:
不是吧

楼上那你说说它的等效电路是什么样?

不是电容和二极管并联吗

你说旁路到地那等效电路什么样子

网友H:
说旁路到地是对嵌位到地端而言吧

那为什么不可以旁路到电源呢
就是电源端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