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触发器的复位怎么处理

楼主(2007-11-26):
我现在用一个HCF4042B的集成触发器取代单片机功能。但发现这个东东复位不好处理,它没有复位脚。掉电以后再上电容易出错。哪们高手
用过这个片子,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清零端或置位端

一般逻辑触发器都有这些引脚的,看看器件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手册上没有

看了下手册,这个片子没有清零脚。只有一个CLOCK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