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便宜红外线感应电路,急!!

楼主(2007-11-26):
各位电子高手:
    由于想做一款东西,需要用到人体感应作开关,其感应距离不需要太远,0.8-1.5米之内就行,不知道各位高手手中是否有这样现成的电路或者方案?希望此电路成本在RMB:4元左右.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指点!!谢谢!

楼主:
注:此电路工作电源电压DC5V

注:此电路工作电源电压DC5V,而且在感应范围内感应到有人,输出一个高平就行,如果没有人在,输出低电平.无需任何延时.

网友A:
买个现成的拆开看看就是了

楼主:
问题是那个探头是什么型号呀,贵不贵呀

网友B:
有,到网上搜一下,应该有一大把的

网友C:
re

探头建议用D203/204
接口IC建议用PS202.

楼主:
PS202的IC资料找不到呀

楼主:
为什么D203/204和PS202的资料找不到,是那家公司生产的?

网友D:
3元人体感应作开关

3元
人体感应作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