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水泵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无正文)

网友:
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要么你搞错的参数,要么你测量有误

网友B:
80多w,会不会烧?

电压是多少?

网友C:
120V/60HZ

中国有这个规格?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怎么实验的

从哪里找到的60Hz电源。

网友E:
我估计是算错了

  可能楼主测的电流,然后电流X电压等于80W, 他忘了功率因数了.

网友F:
会不会是空载10W

规格可能是在空气中测得的值

楼主:
是这样的..

 是交流水泵,我测的是交流输出电流,然后*输出电压,我怀疑有错误,但是我测量逆变器的DC输入,电流都有8A多,输入电压是12V,这样可以判断后面的负载应该有80W以上了.

  水泵是120V/60HZ  10W的.

  120V/60HZ 是通过逆变器取得的.

网友G:
那是你的逆变器办事效率不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