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识别一下图中的绿色元件为何物(上新图)

楼主(2007-11-30):
根据pcb上标示的确为电阻 但是我想知道 这个电阻和普通的电阻一样吗?为什么不是那种黑色的 ?

重新上大图,此电路是一充电电路,右边大面积铜块是连接输出端的

下面IC的型号为
CIA
TI 47W
Z91N

先说下相机的问题,我用的是nikon 4500   号称微距王  呵呵  微距效果的确不错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hp的充电器上的,下面那个ic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资料,估计不是通用ic,这个电阻右边连接的是输出端,所以我估计可能也是采样电阻,小弟是新手,还没有本事把他拆下来(怕还没拆下来就先搞坏了),不然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哈。

网友A:
楼主摄影水平不错啊!

什么相机啊?呵呵,不好意思,你问的我不太清楚!

网友B:
保险电阻

网友C:
应该是保险电阻,LZ先看看左右分别接的什么网络

网友D:
恩,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吧。

楼主:
重新上大图,此电路是一充电电路,右边大面积铜块是连接

重新上大图,此电路是一充电电路,右边大面积铜块是连接输出端的

网友E:
采样电阻?

网友F:
精密电阻

相机加个40X显微镜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拍摄效果。

网友G:
楼上说的是

我的相机开微距就能拍出这个效果。

从楼主的图上看,R2有两条线连到了下面那个IC上,应该是个采用电阻。
根据电阻外形和旁边的电感来看,这不是普通的薄膜电阻,而是能过大电流的低阻值合金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

先说下相机的问题,我用的是nikon 4500   号称微距王  呵呵  微距效果的确不错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hp的充电器上的,下面那个ic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资料,估计不是通用ic,这个电阻右边连接的是输出端,所以我估计可能也是采样电阻,小弟是新手,还没有本事把他拆下来(怕还没拆下来就先搞坏了),不然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哈。

网友B:
不好意思,上次告诉你错了,这个是采样电阻

好长时间我才找到,小RB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 小RB的 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