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楼主(2007-12-01):
绿线里面的是代表U1;U1内部有MOS管,二集管这些东东啦;
BAT是接到主板的电池,AVIN BAT就是接到一个IC里了,那个IC(BGA)要读电池电压;
这个电路为什么做那么麻烦我就不懂了?还得问问大家。大家能否帮我解释下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图跑这里来了

网友A:
等着看赤涛解答

网友B:
是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
检测用的

检测电池电压
检测原理?等待……

楼主:
有人看明白此图吗?

怎么没有任何响应呢?
这里有谁做服务器主板的?没见过此图吗?

网友C:
呵呵

我倒没见过这样检测的?
楼主做什么牌子server mb的?

楼主:
HP

惠普
哈哈,分析分析下啦

楼主:
michael_li是做主板的吧

这里就发现你做

网友D:
LZ 的题目太不吸引人了

Q2 的 G 和 D 短路,这种用法相当新奇

通过 AVIN BAT 读 BAT 实际电压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读到个处理后的结果
同样是 +VCC 网络,又是 3.3V,又是 12V,假设标 12V 的就是 12V 电源吧,Q3 就是个源极跟随器形式的开关,当 12V 有电时,Q3 导通,BAT 电压几乎无损的到 Q3 S,使 Q1 导通
如果 BAT 足够高(5V 以上),Q1 完全导通,R1 上电压就是 3.3AUX
如果 BAT 比较低(3V 电池),R1 上电压为 BAT-VGS_Q1(假设就是这种)

按 Q2 的那种接法,结果只能是:

当 12V 或 BAT 没有,Q3、Q1 都截止,R1 上电压低,Q2导通,压降为VGS_Q2。R1、Q2 和 R2 对 3.3AUX 分压。随MOS管型号不同,VGS大约1~2V,取 1.5V,
AVIN BAT 输出大约为 (3.3V-VGS_Q2)*1k/(1k+4.7k)+VGS = 1.8V

当 12V 和 BAT 都有,因为 R1 电压为 BAT-VGS_Q1,所以 Q2 差不多是临界状态,AVIN BAT 输出大约为 BAT-VGS_Q1+VGS_Q2 ≈ BAT

总之,这种设计很令人费解。U1 应该是那种 SO-8 封装的双 MOSFET,强烈怀疑 LZ 弄错了 U1 的管脚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