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7-12-02):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我都用实心的,焊盘是直接连接。

网友B:
覆铜层一定要用实心的

但接地焊盘(非过孔)可以用4连线连接至覆铜层。

网友B:
焊盘可能需要手工焊接,得考虑降温问题

    就是用焊机焊接也同样要考虑,否则锡膏融化速度不一会造成焊接品质问题。过孔不会被焊接,当然无所谓了,而且过孔尺寸小,要保证电气连接,故应该直接在覆铜上放置。这些都是工艺问题,做设计的也要为做生产的着想,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

网友B:
过孔必须人工放置,软件不会考虑到分布参数的问题

焊盘则不应直接连接,不要简单的想象“现在工艺先进了”。

网友C:
.

把protel用得好再换吧

网友D:
LZ,过孔是不会产生十字交叉的,只有焊盘才会这样

这是因为焊盘不这样的话则大铜箔散热很快,烙铁根本很难焊上去!
而过孔不会被焊接,当然成这个样子!
--这个前面春羊都说过的啊,不知道怎么你还是疑惑?

过孔和焊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你自己去看一下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A:
至于过孔,在铺通的时候将那两个可以勾的地方勾上

即pour over same和remove dead copper,分别是灌注所有和去死铜的。

至于焊盘,需要在规则里面,第二个标签里面的第六项里面,将铺铜连接规则改成直接连接。

然后重新铺铜即可,注意设置好安全距离。

网友D:
那个间隙就是由地网络的安全间距确定的

高频下不知过孔会有容抗,任何线也同样有感抗!
因此地才需要考虑线的感抗,才需要大面积接地。

要短接两面地的铜箔,应该用没十字线的过孔,而不是焊盘!

网友A:
倒塌...俺是99SE的~~~版面都不一样了。

应该是那个manufacturing里面的PolygonConnect,你找找吧。改成直接连接就行了。

网友D:
因为实心地高温时容易起泡

但是此“删格”也不是太小的删格,而是保证PCB不起泡的大删格

总之,就为了一点:在不影响工艺、加工的情况下尽量保证地的阻抗更小

网友E:
Plane的第3项里修改后,焊盘又直接连接了

AD6升级到6.3或6.6后,就有这个问题,Protel有点变态~~~

网友F:
差点把我搞糊涂了

总结:
焊盘,包括一些直插封装的过孔,最好是线连敷铜,可以保证焊接温度,不至于迅速散去
过孔,指那些人为打的孔,实心敷铜,因为它不需要焊接

网友G:
xwj没说对

过孔和焊盘的处理,是跟软件设置有关。不同软件,处理不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