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20V交流指示灯该怎样做

楼主(2007-12-02):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根据前一阵子的讨论,建议2个电阻串联~~~~~~~

楼主:
麻烦问一下:JX10用作什么的,还有对发光二极管有要求吗,

网友C:
可以拆个电源插板来看看~~~~

网友A:
哈哈,JX1~10是自已定义的接线排端子编号

JX9,JX10为一组端子,用来接电灯泡之类的负载
发光管普通的即可,有1mA电流就可用了.

网友D:
LED+电阻即可,LED两端最好再反向并个二极管

我得到的第一枚LED就是用来做220V交流下的指示灯,用在卫生间的电灯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