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器负反馈接正端可以吗?

楼主(2008-01-03):
书上画的运放电压跟随器的输出反馈都是接负端的,我看Proteus的samples里面对它的描述是“The connection of the output back  to the inverting input in this way is called negative feedback.”(输出接到负端,所以叫负反馈)。
可是反正是模拟,用Proteus模拟了一下反馈接正端,输入接负端,结果是和前面反过来接一样的。
那实际运放可以把反馈接正端吗?为什么?

网友A:
实际上不行。接同相输入端就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B:
楼主居然能模拟出一样的结果

不可思议。

楼主:
那我不是发现了一个proteus的bug?

可是用Orcad的PSpice仿真了一下还是一样的结果。。。
仿真软件都疯了?

网友A:
软件仿真在这个点上的确有点SB...

楼主:
明天早上实际接一下

我真有科学精神,赞一个自己

楼主:
但是我觉的应该是一样结果啊

有个前提是我没接负载。
但是不管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在跟随器上用的应该是正负两段虚短的方法,所以感觉和接正端还是负端都一样。
但是我不晓得能不能用虚短分析。

网友C:
正反馈对虚短不成立啊

网友A:
7楼,正是因为仿真软件在这一点上的想法跟你一样,才导致结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稳定点,无法稳定住的。 好比一根针顶一个玻璃球,理论上可以稳住,但事实上几乎不可能。这就是正反馈。
但是用针顶一个倒着的碗是可以的。这就是负反馈。

网友B:
数学上,一根针顶一个球是有稳定解的

这样的问题,要用微扰分析。
仿真软件对振荡器的仿真也是很多错误,振不起来,原因也在此。

网友D:
刚体力学上,一根针顶一个球的有解但是是不稳定解

也是微扰分析,他们组成的是非稳定系统,相反的例子是把钢球放在碗里,这才是稳定系统

网友E:
re

你可能搞错了.我仿真了一下情况与你不同.接同相端时情况类似比较器根本没有跟随效果了.仿真软件不可能那么傻的.

楼主:
?我搞错了吗?

请你贴个图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F(2011-09-24):
不能接同向端,虚短虚断是在引入负反馈的时候才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