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50歐的同軸電纜線怎樣檢測其性能,檢測哪幾個指標?

楼主(2008-01-03):
請教各位大:
阻抗50歐的同軸電纜線怎樣檢測其性能,檢測哪幾個指標?

网友A:
只能用专用的电缆测试仪检测

    检测项目:特征阻抗、直流电阻率、衰减系数、芯线及屏蔽层的连续性、是否存在电气开路和短路、电磁泄漏率、芯线至屏蔽的绝缘电压、屏蔽外护套绝缘电压、抗拉强度、弯曲强度等等。

网友B:
教你一招简单成本低的

用万用表欧姆档去测芯线的电阻,是50欧姆就留着,不是50欧姆就咔擦

网友C:
有专门的书籍的,找本来看看吧...

网友A:
木头东瓜可是犯了基本概念错误啊

网友D:
冬瓜忽悠得有点过分了

网友E:
咔擦...咔擦...

貌似练葵花宝典那样子......

网友F:
业余情况下,可以请老鸟出马(关系好不被坑)

可以看成色,手感,内芯电阻率,可用试机……当然有仪器又另当别论

网友G:
有时整捆线只有头尾一米是铜芯,其余是铁芯

所以量内阻很有必要

网友A:
这年头国人作假都不是意外了,不作假倒让人怀疑

网友C:
我晕...你自己就是楼主,你谢哈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