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电路

楼主(2008-01-04):
正在设计一个电流传感器调理电路,其为单路输出,输出范围为-15mA~+15mA电流,先使用采样电阻将其转化为-1.5V~+1.5V的电压信号,手头有几个ad620仪用放大器,查资料发现仪用放大器大都用于对双路输出的差分信号进行放大,而我的传感器只是单路信号输出,我现在的想法是将AD620的正输入接上直流电压信号,比如5V或是12V,负输入连接电流传感器,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以?

网友A:
接采样电阻两端

可以用这两路输入吧

网友B:
只要不超过共模电压都可以……

网友C:
请问:差分的意思……

弄明白了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D:
没什么问题

网友E(2008-09-29):
有没有仪表放大器的电路呢

网友E:
说说

楼上的都没有说什么实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