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我在一个TMS2407的电机控制的EVM板上输出一个PWM信号,在板上自带的驱动IR2113后得到了控制信号,用示波器测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输出高电平是15伏,也能够正常驱动板上自带的MOS管。然后我自己捍了个BOOST电路,上面有一个MOS管,我把这个驱动信号加在我这个MOS管的G,S脚上时,就出问题了,输出的高电平一下了就变成了3伏左右,不能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只是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A:
IR2113一般用于驱动半桥电路

你用于驱动Boost电路是何目的?是需要隔离?
这种变化的用法需要改变驱动电源。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我想做一个基于DSP的boost的开关电源

这个BOOST电路本来是用模拟电路来控制的,UC3846输出的PWM信号,可以正常工作,后来想用DSP的开发板来实现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就想借用板子上的驱动输出的PWM信号,实现数学部分与模拟部分的隔离驱动,结果就出来了上面说的问题

我把这个开发板的PWM驱动部分的原理图传上去了
还有我的BOOST电路(呵呵,这个图可能不规范,原理上这是样子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5194054117.pdf

楼主:
少传了一个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520012767.rar

楼主:
是不是这样做不对呢

网友A:
你的pdf文件中的图,不是boost电路,而gif文件中的图,没有IR2113。
所以无法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呵呵,我可能没说清楚

那个PDF图是我买的这个开发板自带的,我就是想用它的IR2113后的PWM输出接到我自己焊的一个BOOST电路上的MOS管上,麻烦了哦
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呢,我很晕现在

网友A:
问题就在于:

你怎么接的,我不知道。

楼主:
我把IR2113的HO和VS(PDF电路上电阻R7)后面的,用双绞线连到BOOST电路MOSFET的G,S端了,我想使我的MOSFET像PDF图上的Q1一样被驱动,可是这样就会使IR2113的输出变成3伏左右,而不是原来的15伏了
所以就驱动不了MOS管了

网友A:
还是不知道

你那个开发板上400V直流电压是否加上了?换句话说,CON2是否加上了220V交流电,使Q1Q2工作?
估计是没有。
仔细看IR2113的datasheet,搞清楚它是怎么工作的,尤其要搞清楚VB是如何产生的,所谓“自举”是怎么回事。

楼主:
非常感谢:)

对,400伏的直流电压没有加上
我仔细看一下,呵呵,刚接触硬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楼主:
着急呀

我看了IR2113的资料,可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它的输出电压会降低?
这样的话也就是VCC和VB的电压降低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B(2019-03-29):
同样都是驱动MOS管电路,怎么会拉下3v呢,检查你的电路连接

网友C:
IR2113输出分上臂和下臂2部分,由于没看见图,所以讨论起来很吃力。
连接正确的IR2113可以正常驱动BUCK和BOOST线路。甚至包括同步整流类型的BUCK和BOOST线路。
出现问题,肯定是你线路的原因。这类浮栅驱动芯片的理解,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完全吃透官方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