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电脑主板是怎么检测是否已经插入了内存条的?

楼主(2008-01-05):
主板是怎么检测是否已经插入了内存的?是通过那个信号检测的?

网友A:
BIOS的POST程序扫描存储地址空间得到的.

楼主:
按照杨真人说的,如果数据线短了,主板就认为没插内存吗

但是我发现,当数据线短了,主板依旧认为插入了内存,即他发出了内存复位信号。
正常情况是,没插入内存时候主板是不发出复位信号的。

网友A:
楼上这么说算不算断章取义....

怎不自己去研究一下BIOS??

网友B:
在内存条上好象有个EEPROM(I2C接口吧),开机的时候去读一下它

看有没有响应,有响应就证明有内存插在上面。 并且还可以从里面读出设备ID号等等信息吧。
我猜想的。

楼主:
不懂BIOS啊,这里没有BIOS原代码

我现在遇到个情况,内存没有复位,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会导致不复位……

网友C:
有没有PC98一类的文档,读一下应该可以弄懂的

楼主:
computer00:在内存条上有个I2C接口

楼主:
I2C接口连接北桥

网友D:
一般内存条上都有个用来表明身份的I2C芯片

网友C:
那个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SMBus……

好像兼容I2C的

网友A:
知道SRAM/DRAM时代是怎么发现内存的吗?

现在差别不大.

网友E:
是不是到应该有内存的地方读一下?

按标准容量到固定的地方操作一下,能读写说明有内存,否则没有。

网友F:
是不是要对内存进行操作啊

读写错误就认为没有插啊

网友G:
内存上面有一个叫spd的容量为256字节的EEPROM

全称serial presence detect,网上资料很多,spec也很多
存储内存的所有信息,bios就是通过system management bus,类似I2c bus 来扫描到内存的,一般对应slave address为D2

楼主:
看看这几种情况

1.当数据线某根断了
2.当I2C线路不通
3.内存时钟断开(266MHZ)
。。。。。

网友G:
好几天没来了...

这方面还懂点
楼主你的问题,你用一个smbus工具读取一下spd看看
如果不能,量一下smbus信号
一般南桥是master(如果你没用server上的BCM卡之类的),估计是南桥寄存器的设置问题,一般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数据线和clk是后来的事情了

如果发现不了内存
应先检查smbus

楼主:
内存的I2C master是北桥吧

还有,我不懂量smbus信号,用什么方法?

网友G:
楼主是哪个大公司做MB的?

内存的控制器一般是在北桥(intel),amd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

而smbus的master一般在南桥里,低速的。

smbus跟i2c协议基本一样,两条线clk data
传输开始点是clk高电平,data由高变低的时候。
你用data线下降沿触发,抓取一定时间的波形,对照协议就看得出来是不是有信号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