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半控桥式整流电路请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2008-01-07):
电路原理:
由TC4011BP控制晶闸管的导通,在上电的时候提供一个高压给L1线圈(短时间内).TC4011BP的电源由D12稳压管(12V稳压管)等组成,地线直接连在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正输出(高压大电流).现在想改为用单片机控制光藕,产生这个高压延时.

要请教的是:
1.这里用什么样的光藕合适?
2.另外原电路使用TC4011BP,它和CD4011有那些区别?

图如下:

网友A:
不甚感激?

用单片机控制可要小心,一旦死机,可就麻烦了。

楼主:
谢谢awey老师!

我准备在单片机显示程序内刷新这个高压延时控制输出,只要能正常显示可能问题不大.
我以前的电路不是这样,程序控制部分差不多.

网友B:
根据你实际需要的参数来选择器件

TC4011BP和CD4011你可以对照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