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测量旋转角度!

楼主(2008-01-07):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怎样测量旋转角度

用电位器!

网友B:
非接触式的

用编码器。编码器比较不容易磨损。

楼主:
编码器问题

先谢过了。

问题是要求精度达到1度。

不知道编码器的精度有多少。有应用资料吗?谢谢

网友C:
用旋转编码器

有带齿轮放大行程的,1度分辨率小意思。

网友D:
不要说1度,几千分之一度都没问题(当然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E:
随便搞个几千线的码盘,就可以测了。

楼主:
旋转编码器

有那么高精度?大概价格是多少?谢谢了。

楼主:
编码器是否可以输出?

编码器是否可以输出?可以和其他器件通信?

楼主:
旋转编码器测量转速!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我要的是旋转角度?
不能用的吧

网友F:
楼上:编码器输出错相方波,必须用硬件或软件加以检测。

网友F:
LZ:编码器同样可以测角度,但必须有一零位信号。

有的编码器自身就有,若无就自己加一个(可用光偶做)。

当然,在系统复位时必须让角度归零。如果无法归零就只能采用电位器了,这样电路设计和电位器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我要的是旋转角度?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我要的是旋转角度?

网友D:
说的不明确,说码盘,估计就不会引起歧义了……

楼主:
先谢过!

先谢过楼上的同志了。
我在看看码盘。

楼主:
关于码盘!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常用码盘的技术数据资料和应用事例,谢谢;

网友F:
“绝对码盘”相对于每位二进位有一对应的“码道”。

这有别于旋转编码器(相对码盘)。

若采用“绝对码盘”确实也不需归零,且能直接读出相关数据。

网友B:
编码器有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每旋转一定角度输出有相位差的两个脉冲,另有一个零位脉冲(每旋转一圈输出一次)。绝对编码器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值。
我用过每圈32768个码的的绝对编码器。另外,绝对编码器还有多圈的,见过8192圈每圈8192个码的编码器。
当然,价格不低。

网友C:
“码盘”的叫法不规范,而且是从机床电气行业出来的名称

    “旋转编码器”是学名,搞技术应该规范术语。
    旋转编码器确实有“增量型”和“绝对型”两大类,都可以测角度,也可以测转速,只是增量型只能测量在上电后相对变化的角度,绝对型则可以给出相对原始参考点的角度,所以才叫“绝对型旋转编码器”。旋转编码器有不同精度,带齿轮变比机构的还可以放大行程,分辨细微的角度变化或测量很慢的转速,变比也有使行程缩小的,主要用于测量高转速。
    码盘也是种编码机构,不过不是输出而是输入,码盘的拨盘上有数字0-9对应10个位置,每个位置对应一个输出如电阻值或BCD码等,拨动码盘可以进行设备的参数设置,现在用的应该很少了,按压式BCD编码器(又叫编码器了,所以应该说清楚是什么编码器)是其替代产品,现在正大量使用。

网友B:
还有一种东西,一般也称为编码器

不过不是光电编码器,而是机械式的。外形像个小电位器,可以装旋钮,有两个输出端,每转一圈输出十几到二十几个有相位差的脉冲(实际是两个开关一先一后闭合)。这种东西一般装在仪器面板上作为输入设备用。有些监视器用这种编码器设置亮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