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谢谢先

楼主(2008-01-08):
用到这样的一个电路,模电学得不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析,通过施加信号做伏频测试,应该是个带通滤波器,测得的带宽大概是200~700Hz(根据实际电路测得,可能与图中参数有出入),现在也需要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想用这样的电路,不知道如何分析,尤其是增益和带宽如何确定,还请各位模电达人多多指教,小弟谢谢先。
上图

网友A:
既然不会计算,会仿真不?

仿真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滤波器设计

你找个图抄一下就行了。
你跑个图书馆看下书。找个图。找个公式算一下。

楼主:
就是想知道公式是怎么样的

很急用呀,在线等,谢谢先

网友C:
是个高通滤波器

C1,R1代表的是一介滤波器
C2,R2一介滤波器

C3  积分

是个二阶高通滤波器

网友D(2008-08-03):
滤波器设计软件

www.ti.com 有个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Pro 但我用过不太好使.
http://www.national.com/analog 有个EBENCH&reg; Designer滤波器设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