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脉冲信号 转成电平信号

楼主(2008-01-08):
用电路怎么搭建
可以对脉冲宽度进行设置?

设计要求:输入端一个脉冲宽度T的脉冲,输出为一个电平信号
谢谢

网友A:
输入端一个脉冲宽度T的脉冲,输出为一个电平信号

先限幅,再积分。

网友B:
办法太多了

电容-mychang的积分**
比较器-限幅放大
嘿嘿

网友C:
方波-正弦波

其实就是方波-正弦波的变换,搜索一下资料
简单的也可以用电容来做

楼主:
不是这样的

脉冲后,电平信号是一直有的.
比较器怎么能实现?
点加个锁存器吧?

比较器-限幅放大
就是个脉冲信号,采集过来脉冲信号不是一直有的.

网友D:
D触发器

网友A:
看来我理解错误

我以为电平要与脉冲宽度成某种关系,例如成正比。

网友E:
LS 不必“自责”,呵呵

“可以对脉冲宽度进行设置”,不知何意?

网友F:
用单稳+一堆的逻辑

网友G:
比较器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