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工作情况

楼主(2008-01-08):
对于Q3的工作情况我一直都不明白,请帮我分析下
先谢啦

网友A:
很简单

Q3源极输出,Q3和U25A共同构成电压跟随器,提供较大电流的稳定电压输出。
这个地方用MOS管有点浪费。

楼主:
还有

U25A是作为比较器用吧,Q3是开关状态?
1.5V变成3.3V也正常输出1.2V吧?
为什么说用MOS浪费了呢?

网友B:
不知道C42和R4做什么样的

网友B:
做什么用的,打错字了

网友C:
普通的运放而已

利用虚短输出1.2v

楼主:
仔细点

那些细节我却看不懂,当然输出1.2是没问题

网友C:
我也说不清...

网友A:
只要注意到Q3源极直接联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即可判断运放和Q3共同构成跟随器,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比较器,Q3也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D:
这个电源设计正确

1.5V入1.2V出效率达80%,用开关电源和话,效率反而可能不如线性稳压,即使用同步整流也是很难。

用MOS作调整管是为了取得更大的电流增益,还有低工作压差

网友B:
请问LS,C42和R4是干什么用的啊,谢谢

网友A:
代 PowerAnts 答

C42和R4没有多大用处。
原设计的目的是考虑有这两个元件,运放的高频增益会降低一些,工作更稳定一些。但实际上,MOS管共漏极工作的带宽远大于LM358的带宽,所以这两个元件没有什么用。

网友E:
请问如何看出Q3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只要注意到Q3源极直接联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即可判断运放和Q3共同构成跟随器,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比较器,Q3也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A:
回楼上 eelover

要问我如何看出Q3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我只能还是回答那两句。

网友F:
哈哈

我在模拟技术版发的图与这个类似,没来得及说清问题就沉了。
图基本一样,不过我的不是为了稳压输出,而是恒流输入。
我的问题就是想说楼主图上C42和R4的作用,因为我那张图上没有这个R、C。

网友F:
建议

建议楼主把C42、R4去掉,再测测你的1.2V输出,和没去掉之前作个对比,这样可以加深认识。

网友G:
R37是负载电阻的时候

这个可以是一个恒流源吧,那样用的比较多。

网友A:
回楼上 pigjiang

R37是负载电阻,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恒压源。
恒压源的特点:反馈与负载上电压成正比。
恒流源的特点:反馈与负载上电流成正比。

网友H:
基准+大功率跟随器

关于 R4、C42,我倒觉得也可能有用,一是 MOSFET 输入电容很大,运放相当于带了容性负载,而且负载情况也不清楚,还是加上补偿稳妥

LZ 图看起来简单,其实挺规矩的,像个产品的样子

这里用 MOSFET 倒不是为了降低损耗,因为即使用 NPN 管,基极电流也是流到负载端,主要是运放输出电流有限。
如果输出电流不超过 5A 量级,完全可以换成 NPN 达林顿管,基极电流 5mA 量级,运放完全可以承受

楼主:
此电路提供主板CPU-VTT

C42和R4拔掉会怎么样呢?

网友F:
楼上可以试试啊

网友D:
赤铸请注意

LZ的图中,输入是1.5V,输出1.2V, 这必需用MOSFET

网友G:
哦,是看错了,如果负载在MOS管的D极和电源之间的话

是个恒流源的吧?

网友H:
没注意输入是 1.5V,那就必须用 MOS 管了

没注意下划线表示点,呵呵

网友I:
去掉一点关系都没有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21楼: 此电路提供主板CPU-VTT

C42和R4拔掉会怎么样呢?

我们量产了很多这样的主板了。都是没有C42  R4的

楼主:
我们部分产品也没有C42、R4

我也拔掉C42、R4试过了,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H:
设计工程师跟具体生产环节的人思维方式还有不同的

今天用LM358,明天换别的型号呢?器件漂移了呢?负载变了呢?
……

工程师也是人类,也需要有那么两个东西放在那儿增加安全感。(到了生产环节,或老板那里,原则就是能省则省)
有时,原理图上有的东西,实际上不焊,做测试用,或“预留”以防不测(空着总比飞线加东西容易多了),而且通常永远“预留”下去。

-----------------
对于这个图,又看了一下,它还是漏了一个电阻(输出到运放反相端之间的)。

道理很简单,1K 电阻、0.1uF 电容,跟那个 33 欧姆电阻一分压,反馈系数实在太小了,即使真的振荡估计也没办法靠它们“力挽狂澜”,当然去掉也无所谓。

网友J:
回复主题:请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工作情况

此线路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
1:首先可以看出是一个1.5V转1.2V电源。
R50是一终端电阻,C42,C43旁路虑波电容
358有两个作用,//本级为动态补偿;在1.5V和负载动态变化时可使输出电压1.2V快速稳定地响应变化.//这第二个作用就是提供MosFet的Gate端电压保证输出1.2V电压。
R44为gate提供可靠的低电压,也就是说运放输出高阻时或输出电阻很大时MOS可以可靠截止。R33也有负反馈之作用。以上供参考。

网友K:
有一点各位可能没考虑到,MOS的负温度特性……

网友J:
可以看出C42和R4之间还受到VTT-Gate的引响

    北桥VTT-gate_rc电压增大使得1.2V输出减少

网友L:
哪位大虾能分析一下它是如何稳定在1.2V的吗??

网友M:
好象是射随器放大电路

网友J:
没什么好分析的,看看运放的计算吧!

有“虚短”,“虚断”的特点,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L:
没有q3还知道怎么分析,加上它后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N:
C42、R4是电路阻尼

C42、R4是电路阻尼,起时滞用,通过他们,可以减小MOSFET的开关频率,但同时也加大了输出1.2V直流的波纹。LZ可以试试看,改变C42、R4,MOSFET的门极电压变化的周期会明显改变,1.2V的电压纹波也会改变。LZ的电路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358是比较器,R37是假负载。

网友O:
1.2V稳压器

我认为是一个1.2V的稳压器。如果输入端1.2V电压不变,则输出端随着负载的变化,电压也是稳定的1.2V.

楼主:
C42、R4还有那么多学问!受教了

网友J:
我和shalixi观点不一样喔!

     首先:MOS并非工作的关开状态。此线路是线性电源,如果去掉MOS一样可以得到1.2V,只是所提供的电流不足,才会产生前推功率管或较大电流有源器件。
     其次:C42,R4和运放组成的是一个比例加积分线路即PI校正线路。因此也不存在纹波这一说法。
     最后:358有负反馈,所以此处的358不是比较器,应该称之为运放。

网友J:
我和shalixi观点不一样

不好意思,错了!

网友N:
虚短的条件不满足

358是比较器,不是运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虚短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J:
为什么虚短不存在?运放的“+”,“-”不是相等吗?

运放的输出经Mos gs反回负端,因输入电阻特别大,使运放的“+”,“-”相等。这样也只会使输出电阻进一步增大,使得运放更理想化,你说是吗?

楼主:
U25 第1脚的电压可以算出来吗?

网友P:
注意

C42和R4应该是密勒效应的滞后补偿电路,主要用来消除自激振荡

网友N:
U25 第1脚的电压可以算,繁

flydesk U25 第1脚的电压可以算,不是根据358算,是根据整个输入输出的关系和Q3的特性算,所以,繁,还是仿真方便。不过其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

Q3在选择器件上有什么要求吗?
还是想知道U25 第1脚的电压怎么算
R37电阻值很小,为什么要那么小呀

网友N:
仿真最好

Q3根据输出电流选择,不要过热。
R37电阻值小,可能与所选择的Q3的特性有关。
U25第1脚的电压的计算要化功夫的,本身他可能不是一个固定值,是上下变动的。仿真最好。

网友Q:
Q3

相当于npn三极管,是一射随器.

楼主:
仿真了

Q3的选择和R37的选择都对U25第1脚的电压有影响,实际加上负载后估计R37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P:
有c42和r4是一个负反馈,首先肯定这个电路不是比较电路

有c42和r4是一个负反馈,首先肯定这个电路不是比较电路

网友R:
这里只能用MOS管

如果用BJT,其CE压降肯定会超过0.3V,达不到1.5输入输出1.2V效果。

网友N:
358是运放还是比较器

LZ图如果没有Q3,358是运放。如果没有c42和r4,358是比较器。
现在这个电路,358到底是运放还是比较器?我倾向于是比较器,因为358的2的电位主要取决于Q3的S极,不是取决于358的1。也就是说即使没有c42和r4的负反馈,电路状态基本不变。
358在这里起比较器的作用,Q3的S作用于358的2,358的1作用于Q3的G,G又作用于S。当然358的1对358的2也起负反馈作用,但这个作用相对于Q3的S的作用于358的2是有限的。
我把LZ图和c42和r4拿掉后仿真,结果两者完全一样。拿掉c42和r4后,358是不是比较器?
两个都是,比较器为主,运放为次。

网友H:
这个……LS 在说什么?

楼主:
是运放吧

是运放吧,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区分运放或者比较?
c42和r4 的“VTT GATE RC”这句话是想表达什么?
为方便大家,再出图

网友S:
响应的慢就是开关状态,响应得快就是线形状态

得看358 的 电压上升率吧

网友N:
358运放乎

网友T:
回复主题:请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工作情况

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MOS管是起到一个电流放大的作用,
它是工作在线性区内的, 所以MOS管的供电电压太低时这个
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那供电电压到3.3V会怎么样,哈哈

网友U:
很基本的线性电压转化电路

主板上很常见。
输出电压大小就是参考电压,输出电流根据MOS的封装以及功耗的不同,最高可以高达20A以上。

供电电压到3.3V,照样输出1.2V,只不过MOS的功耗增加了。
不过那个RC电路真的很特别很新颖。我估计是消除某些情况下电路的振荡用的。

网友U:
还有谁在说这个是开关电源的????

几年前我刚进公司时,一个老员工给我们上课,说这是个开关电源。
工作在高速开关状态。
发现输出电压小于1.2V,就立即打开MOS,发现输出电压高过1.2V就立即关闭MOS。
虽然当时有疑问,但也没有多想。后来有一次用示波器一测试,才知道一直都是个错的概念。运放输出一个很稳定的电压给MOS的gate。空载大概5V多,20A负载时大概8V多,根本就不是什么开关电源。

网友H:
那个老员工估计没学过(没学懂)基本的控制理论

而且思维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割裂的”。

老师在教学生反馈、闭环系统时,将反馈过程给“离散化”了:如果增加导致减小,那是负反馈;如果增加导致增加,那是正反馈……这是为了讲解的需要,实际过程是“不等人”的。

而且,现在的模电课程通常只讲基本的反馈极性(正/负),只讲“达到稳态后是什么状态”,但却不讲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系统能否达到稳态!

但这是自控原理课里的基本内容,难道现在的电类专业都不学自控原理?或者学生不理解自控原理里的内容也适用于模拟电路?

如果这个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就不可能是“发现输出电压小于1.2V,就立即打开MOS,发现输出电压高过1.2V就立即关闭MOS”。

一定是“某些该关闭的时刻打开了,某些该打开的时刻关闭了”,也就是术语所谓的闭环系统“不稳定”。

如果是很及时的“发现输出电压小于1.2V,就立即打开MOS(其实是有打开的倾向),发现输出电压高过1.2V就立即关闭MOS(其实是有关闭的倾向)”,闭环系统就一定是稳定的,那就必然工作在连续状态(不一定要严格线性状态!),属于线性电源。

楼主:
赤铸讲得非常好

网友N:
还有几个没有解决

这个帖子,我又从头之尾看了一遍,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2、Q3的工作情况。
3、R37电阻。
4、U25A是作为比较器,还是运放用。
5、U25 第1脚的电压怎么算。
6、C42和R4干什么用。
7、如果是很及时的“发现输出电压小于1.2V,就立即打开MOS(其实是有打开的倾向),发现输出电压高过1.2V就立即关闭MOS(其实是有关闭的倾向)”,闭环系统就一定是稳定的,那就必然工作在连续状态(不一定要严格线性状态!),属于线性电源。打开和关闭的倾向中,U25 第1脚和输出电压是怎么变化的?说白了U25 第1脚和输出电压中有没有纹波?
上面几个问题,这个帖子解决了几个,还有几个没有解决。

网友N:
与模拟技术里的“一个简易恒流电路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网友N:
这个电路还是个恒流源

楼主:
继续追

R37电阻和C42和R4干什么用
没彻底解决。
U25 第1脚要看平衡点,估计很复杂了~~~

网友N:
帮LZ再顶一下。

楼主:
还有问题没解决

---------------------------------------------------------
引用 网友N: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4楼: 还有几个没有解决

这个帖子,我又从头之尾看了一遍,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2、Q3的工作情况。
3、R37电阻。
4、U25A是作为比较器,还是运放用。
5、U25 第1脚的电压怎么算。
6、C42和R4干什么用。
7、如果是很及时的“发现输出电压小于1.2V,就立即打开MOS(其实是有打开的倾向),发现输出电压高过1.2V就立即关闭MOS(其实是有关闭的倾向)”,闭环系统就一定是稳定的,那就必然工作在连续状态(不一定要严格线性状态!),属于线性电源。打开和关闭的倾向中,U25 第1脚和输出电压是怎么变化的?说白了U25 第1脚和输出电压中有没有纹波?
上面几个问题,这个帖子解决了几个,还有几个没有解决。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7楼: 继续追

R37电阻和C42和R4干什么用
没彻底解决。
U25 第1脚要看平衡点,估计很复杂了~~~

--------------------------------------------------------------

网友V:
回pigjiang

看你负载加哪里,不一定是恒压源

网友C:
我晕 这个帖子还在

OP+mos
最近发现我的原理图上也有很多。。。

网友W:
MOS放大电路

MOS管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输入信号电压(MOS输入电阻很高,可达到20M欧)
输出电阻很小,说明带负载能力强!这是晶体三极管远远比不上的。
   Q3是S,D极间稳压用的。
   因为C42两端压降很小,必须加上R4,许它们(C42和R4)两端有足够大的电压降。C42和R4组成了交流负反馈(原因:交流是干扰的信号波的主体,从U25A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流放大电路,因为U25A本身就是运算直流放大器。只会直流放大。可以看出:我们最终目的是需要直流放大。因为交流是干扰的信号波所产生的,也就是零点漂移,所以要过滤除交流)。
  R49是输出端的直流负反馈,这里就不多讲啦!

网友W:
R37

R37和源极串联组成射极跟踪器.源极电流经过R37后,R37就会有电压降,
是输出电压,也是给栅极提供负的偏电压:
                      Vr44=Vgs+Vr37

                      Vr44=0

                      Vgs=0-Vr37

                     可见,MOS管是一个耗尽型绝缘栅场管,并在负的静态偏
压工作,当源极电流增大时,V R37也大,Vgs=-Vr37更小
当源极电流电压进一步增大时,就达到夹断电压,MOS管就停止工作.

网友X(2008-02-09):
学了不少东西

赤铸提出的疑问, 我们大学生没有做好"学生不理解自控原理里的内容也适用于模拟电路"这一关.

flydesk 和shalixi还真是穷根究底, 佩服, 做学术肯定有前途.

确实, 我对于那个RC是干嘛的也不清楚, 如果让我做, 我就上软件模拟了, 哈哈. 个人认为 去了那个RC更清晰.

细节之处见功底啊.

网友N:
软件模拟用来选择器件参数,优化电路性能,基本电路得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