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这种主板架构怎么样

楼主(2008-01-08):
欢迎大家来点评此主板架构

网友A:
板凳先拿下

楼主哪个公司?

网友A:
NB0多余吧?

server or workstation?
我只接触过server的
一般一个NB拖两个CPU

这个AMD的,cpu跟NB之间都是HT3.0?

网友B:
确实非常奇怪,没有见过

应该是AMD的,还集成了显卡,估计是服务器用的。

网友C:
感觉像专用的系统

楼主:
我现在也不明白两个CPU这样连有什么好处

系统总线采用X16HT,2GT/S。
当然北桥与南桥低速点用X8HT,1.6G/S。
当然是SERVER啦。
内存挂在CPU的扳子都采用AMD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