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是不是一个比例积分电路

楼主(2008-01-09):
最近看到这个电路,找了不少资料都没这种形式电路的资料,有人说是一个比例积分电路,搞不清楚,不知那位好心的高手帮忙给我作一下分析,它的输出是怎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还有个外部环路(直接的或间接的)

不然没有直流反馈,没法正常工作

楼主:
多谢,但就只有个样子,没有别的反馈的。

电路我也搭起来实验了,确实工作不了,但做这个电路的人**说没问题,还是一个小日本的工程师,NND。

网友B:
我认为是比例积分电路,r5/r2是比例,c1是积分。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相应是动态的,不能以静态的方式去分析试验!

这个电路,如果用手动的速度调解电位器改变输入信号是不能有正确反应的.对于慢速变化的信号运放工作于开环状态. 如同一只100P的电容,你用一般万用表来测量它什么反应都没有,你能说它是坏的吗?

网友A:
不考虑直流反馈,就是比例+积分

输出近似是:常量+C1两端电压+R2两端电压
所以就是比例+积分

按常理,这个电路的输入应该来自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入又跟电路的输出有关系,这就间接构成了大环反馈,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否则,电路输出“总有一天”要饱和的

楼主:
结贴:非常感谢各位高人的分析

试了好几天,终于知道原因了,6楼赤铸同志的应该是高人中的高人了,特别感谢!原因也是少了一个大环反馈。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