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5V的LDO

楼主(2008-01-09):
电流最好大点

网友A:
在国半上只看到一款可调节的

LM2991,

对低压降要求不高的话用LM337,

网友B:
去TI看看,一大堆

楼主:
好的去TI,现在用的是LM337,外围东西有点多

楼主:
在TI只发现TPS72325一款,电流200mA有点小

哪位高手推荐个电流大点的

网友C:
LM337 其实不是 LDO 了,楼主应该给出具体参数

电源方面 LT 公司很强,有高性能的负压 LDO,肯定能满足需求,但也很贵

楼主:
谢谢赤铸,我想用LDO来替换LM337,去LT看看

网友D:
很多

你可以用Adjustable的LDO/Regulator,多两个电阻。输出电压可调,电流一般按封装有500mA,800mA,1A,..,5A几种。
这种类型的器件很多,ST (1117,1084),NS(1117,1086),Anachip,..

楼主:
Adjustable的也不错,最好是固定的,板子面积有限

网友C:
实际设计往往用可调的

采购方便,因为负电压LDO用的少

网友E:
双电源供电的都被我努力搞成单电源了

楼主:
谢谢

实在不行就用可调的吧
请问mohanwei,改成单电源后效果有影响吗?我用做弱电流信号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