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试高压是隔离还是共地?

楼主(2008-01-09):
我新买了个高压测试探头(2000:1)想测试50kV左右的高压
我以前没搞过高压, 询问过别人, 现在有两派意见
一派是主张将直流稳压源/示波器/被测高压发生器/测试探头都共地(大地);
另一派主张将直流稳压源/示波器的电源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测试时不千万不要接地.
我不知哪种是正确的?
隔离是为什么呢?
谢谢!

楼主:
顶上来

查了下,好象都行,但各有优缺点,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A:
看你的示波器是电源

如果你的示波器是自带电池供电的,倒可以共地,不过从安全角度来说,最好是隔离后再测试,因为地线也分接的好与坏

网友B:
接地吧

你的隔离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能抗得住50kV吗?

楼主:
To LS:隔离变压器放在220电源和仪器设备电源之间

楼主:
To3楼

隔离好象会造成仪器外壳带高压,可能更不安全

网友C:
看你电源的负载能力,共地是可以的,但要经过多级电阻分压

器件耐受电压能力,放电距离你都要了解才行

网友D:
必须共地且接入大地

除非你的隔离变压器能够承受50KV的隔离耐压,普通变压器是根本不行的,差远了。

网友E:
50KV很 恐怖啊

我还没有见过
楼主做电力系统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