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度

楼主(2008-01-09):
麻烦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隔离度或是串扰抑制比吗? 那句话是这么说的2MV的误差要求小于1MV,出了准确度和分辨率外,能否认为是每路的隔离度或串扰抑制比要求达到60DB以上?麻烦详解一下谢了!

网友A(2008-06-11):
gelidu

混频器隔离度是指频率端口间的相互隔离,包括本振与射频,本振与中频,及射频与中频之间的隔离。隔离度定义为本振或射频信号泄漏到其他端口的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单位dB。

隔离度是混频器电路平衡度的一个量度,当电路很平衡时,各端口间的隔离度很好,信号的相互泄漏很小。对于很多应用,本振功率泄漏到射频端的指标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反映出本振信号从天线再辐射的强弱程度。

当电路很平衡时,本振功率的大小不影响隔离度,但平衡度随频度提高而下降。通常,隔离度以每倍频程约5 dB的速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