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一个芯片是民用级、工业级、还是军用级?

楼主(2008-01-09):
请教:
怎么知道一个芯片是民用级、工业级、还是军用级呀?
比如:
1.LM3488:High Efficiency Low-Side N-Channel Controller for Switching Regulators,这个芯片是哪个级别的芯片,在该芯片的英文pdf资料中,该如何查找呢?
2.MAX618: CMOS, PWM, step-up DC-DC converter generates output voltages up to 28V and accepts inputs from +3V to +28V.这个芯片是哪个级别的芯片,在该芯片的英文pdf资料中,该如何查找呢?
3.LM2679:SIMPLE SWITCHER 5A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with Adjustable Current Limit。这个芯片是哪个级别的芯片,在该芯片的英文pdf资料中,该如何查找呢?
谢谢!

网友A:
集成电路由型号尾缀决定级别

    手册中会有相应载明,具体信息在规格表中,但军标级一般不在手册上出现,资料也不会公开,市场上亦无零售,要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有些配套市场中有专营军品的柜台,但要小心假冒或拆机件,应先获得资料后做鉴定,最好由行家进行。
    Junction Temperature指结温,该温度不是环境温度,功率器件需要这么标,这是因为这类器件本身会明显发热,在散热不良时,即使环境温度不高也会使器件内部温度超标,而散热良好时即使环境温度很高也不至于使器件过温,所以功率器件要同时给出热阻指标供设计散热器时参考。
    Operating Temperature才是跟级别有关的温度范围,0~70摄氏度是商业级,-40~85摄氏度是工业级,-40~125摄氏度是车载级,军标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在-60~125甚至150摄氏度,但军标器件除温度范围外还有其它民用不关心的重要指标,所以有的军标器件即使是普通工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也不要大惊小怪。
    楼主提到的几个器件只有MAX618(应该还有型号尾缀的)可以肯定是工业级器件(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5°C),但要注意的是有些功率器件无所谓商业、工业级,这类器件具有较低的热阻,允许结温至少-40~125摄氏度,而有些则有区分,这在手册中会有载明,要仔细看看。
    LM一般是NS的产品,MAX则多为MAXIM的产品,NS出产军标器件,可能有你需要的,但型号未必相同(相同则尾缀必不同,且公开资料上一般没有),你要通过合适的渠道咨询,MAXIM则不生产军标器件。

网友B:
一般就是看工作温度了,如果没有特别指明的话

例如:
0-70:商业
负40-85:工业
……

网友C:
一个型号往往分几个等级

一般看温度范围

但军品仅有温度范围是不够的,有其它标准

楼主:
RE

非常感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其次,我要声明的是,在我(5楼)所发的贴中,有以下错误:

LM2679 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而不是  40°C to 125°C。

LM3488 Temperature Range : -40°C ≤ TJ ≤ +125°C,而不是 40°C ≤ TJ ≤ +125°C

实在抱歉,见谅!

所以,LM2679,LM3488应该是车载级的芯片,对吗?

网友A:
不对!

    你根本没有好好看我前面的帖,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和结温允许范围的概念是不同的。对于本身会发热的器件,如果是汽车级的,结温至少要可以接受150摄氏度。别忘了功率器件本身的发热。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了。谢谢春阳老师,

楼主:
RE

chunyang老师,你好!

那么LM2679-5.0,LM3488到底是是什么级别的芯片呢?

网友A:
散热良好时可满足工业级要求

楼主:
RE

i see . chunyang techer,thank you deeply!

楼主:
RE

从以下的图片资料可以看出,LM158是军用级的;LM258是工业级的;LM358是民用的。对吗?请指点!

网友A:
LM158A满足车载级的温度范围,但不能说它一定是军用级的

相关知识仍然在前面已经讲过,楼主应看仔细并理解。
军用器件一般来说温度范围较宽,但单凭此是不足判断的,军用器件除了温度范围之外还有强度、耐冲击、EMC等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有的军标器件的温度范围并不特别的宽。现代军标器件为统一规格、成本,在整体可靠性设计的原则下,很多军事电子应用已经可以接受非军标器件,但具体到某个器件仍有军标供应的话,一定有其需求的道理,但这种情况多数与温度无重大关系,主要是封装工艺的特别。

楼主:
RE

Techer chuanyang,you are really good!
i learn a lot from i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