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用12串锂电池均衡保护板(说明和图片)

楼主(2008-01-10):
朋友买了一块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保护板,据说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看上去就是简单电路的重复.150元买的,想复制几块几个朋友共享.可就是有几个IC不认识.还有的被磨掉了,请懂行的帮助看看.

楼主:
继续上传保护板图片

楼下的已经帮忙了,我就删除重复的再发放大的IC图.

网友A:
可能你的积分不够...我来

楼主:
继续上传保护板图片(不认识的IC)

这个标有"G4BE"的6脚IC是SOT-23封装的,功能是判断电池电压上下限.测量出来有两个输出端.分别在电池电压高于3.9V和低于2.1V时使得对应的连接光偶输出端由高变低,并且有施密特功能.但是用于控制这些动作的输入电压确小于20mV.我认为,找到这个器件是复制的关键!!

楼主:
继续上传保护板图片(不认识的MOSFET)

这个MOS管也打磨掉了,请大家帮助查找出这些IC型号.我负责画出电路图上传.
我的图片都是800万像素的,远超过规定的300K.谁想要更清楚的请留下上传地址或Email.

网友B:
这怎么认啊

上图最左边的MOS是ST的,其他3个是IR的,型号就看不清了。

网友C:
一堆电压基准源+比较器+MOSFET而已

用TL431、LM339来做的话,成本很低。卖150很暴利哦

楼主:
而关键是那个标注"G4BE"的IC.其它都好说!

dadodo:你的贴片型号查询软件和数据我下载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运行.我的系统是WinXP.双击后硬盘动一下就没有反应了.你的几个版本都试验了.
MOS管左侧3个都是并联的类型估计都是一类的,只是厂家使用的是拆机片型号不同罢了.而关键是那个标注"G4BE"的IC.其它都好说!

楼主:
这里面的方案仅部分相同.关键的还是没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0111137258.pdf

网友C:
干嘛非要抄人家的?

就这么个原理,大把的人搞得定:

一个基准源、一个比较器,一个光耦就够成一个保护单元,接一个电池单元。
多个保护单元的光耦输出通过或非门驱动MOSFET控制电池组输出即可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成本!

    楼上的说法没错,一看就是大虾的气魄. 世上有很多产品是大家都能做出来的,但能做出来不一定就能赚钱.也许就差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也许是性能,也许是成本.可就是这一口气的差别,就使得一个企业发了,一批企业垮了!
    原理的确是很简单,但既然看到更好的为什么不学学呢? 在如今的IC时代难道还用晶体管堆吗?

网友D:
这个还带有温度检测的哦,用什么进行检测的?

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339等比较器IC,这个应该更便宜吧?怕被抄了去吗?

网友E:
充电器保护电路有很多种类

没有必要做的和人家一样

楼主:
同意没有必要做的和人家一样,但比人家差能甘心吗!

这个51R电阻上的压降=20mV,也是电压超过3.9V保护动作点.保护后=10mV光耦关断.算算工作电流是多少? 1K上的压降就更小了,它决定了2.1V保护点.LM339可以做到吗?再说,这块板子上换成6个LM339有这么好布线吗?板面积会有多大.为什么这么容易想到的IC,我在网上看到的许多种同类产品都不用LM339,而都用一个SOT-23的IC呢.

网友F:
又是个想抄板的

。。。。。。。。。想说又不想说

楼主:
很荣幸的加入了抄板者行列!

    为了发对"抄板"的一吐为快,我先给个引子:人从你牙牙学语就开始抄了,如果说,你爸跟你奶奶学说话,你又跟你妈妈学说话.你一定没有意见吧.可要是把它简化为:学习说话的过程是,你爸抄你奶奶的,你又抄你妈妈的.你一定很反感了!都是在说,语音是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的.怎么就不好听了呢? 就是因为抄是个贬义词.而学却是褒义词.但都是在描述一个实事: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
   我做梦都想创新,恨不能一下子就发现一个新的物理常数.可我联PI=3.14.e=2.718都不知道能憋出来吗? 就拿人人喊打的抄板来说,人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有比抄板更快捷的方法吗?人都是有头脑的,抄板者也不是傻瓜.开始是抄,抄来抄去就想"偷工减料",也许成功了,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失败.这成功了就是创造! 别看这个创造不起眼,可它和瓦特在前人基础上改进蒸汽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你能说瓦特是抄,是剽窃吗?!
    人们抄到一定的时候,你不让他"创造"都难! 谁让人天性就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工程师们,为了明天的发明,从抄板开始吧! 最后用很小很小的字写上:不要越过知识产权的红线.

网友G:
大家一起抄

网友H:
同意16楼的

经验是用钱烧出来的, 工程师使用PCB堆出来的(俺深有体会).

抄板快又省.

而且最先进的不也都是抄国外的.

网友I:
大家努力

     就是啊,学习不止步啊,学习了!http://007.jpg

网友(2011-12-01):
看不到图啊

网友J(2012-07-29):
啥东东啊,看不见

网友K(2022-04-29):
楼下的已经帮忙了,我就删除重复的再发放大的IC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