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AD和参考电源的弱问题

楼主(2008-01-10):
用运放做了一个加法器,+2.5V为AD580参考电源输出,DA_OUT为DA转换器TLV5638输出。

当DA转换器的输出为0V时,DA转换器的输出端必然有一个输入电流,那么这时DA转换器DA的输出是否还是0V?DA转换器是否允许输出端有一个输入电流?

当DA转换器输出为4V时,AD580的2.5V输出端必然有个输入电流,那么这时AD580的输出是否还是2.5V?参考电源是否允许输出端有一个输入电流?

网友A:
任何芯片都有输出电流和灌电流能力

 输出电流(Isource)就是驱动能力,一般用负电流表示
 灌电流能力(Isink)一般大于输出电流,一般用正电流表示

手册里应该都有数据,可以去查

楼主:
两个器件的手册翻了N遍

没有这两个指标啊

网友B:
DA 肯定允许

DA 内部输出端就是个运放

参考源不一定,有的参考源输出电流是 0~xx mA,也就是只能输出,不能灌进

这种指标往往不是直接给出的,而是作为其它指标的条件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