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消隐?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网友A:
写错了吧?消隐?

网友B:
估计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哦,是写错了。

我不知道“消隐”是什么意思。
圈圈能帮我解释以下吗?
谢谢!

网友C:
举个例子吧

模拟示波器看波形扫描方向是从左到右,屏幕上光点回到左边时虽然速度很快,仍能看到回扫线,把这回扫线去掉让人眼看不到,就叫“消隐”,相应的电路叫消隐电路,普通电视机也是如此。

网友D:
同意5楼

同意5楼

网友A:
数码管在动态扫描切换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需要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