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串联应用,有的亮有的不亮?

楼主(2008-01-10):
要做个手电玩,用了七个LED串联,用MC34063做的升压电路,输出在21V左右,用了很长时间都没事,可前几天突然一下有三个不亮了,测了一下可能是电压分配不均,亮的上压降是3.5V,不亮的上只有1V.原来还想做个大的,48个头的.这下不敢动手了.有什么简单办法控制电压分配么.看了一下外头卖的AC220V的产品,也是串联的,没做什么电压分配的电路呀.那是不是一个头烧了其它的就跟着烧了.

网友A:
不用什么电压分配电路

是不是一个不亮后面的都跟着不亮
你把从电压高的那端第一个不亮的检查以下
换一个看后面的还亮不
不用什么电压分配电路

网友B:
你串电阻了吗?

楼主:
回2楼

不是一个不亮后面都跟着,是每次加电不一定是哪几个不亮,有多的时候也有少的时候,最近比较稳定,第一个不亮,第二、三个亮,第四个不亮,第五、六个亮,第七个不亮,关键是不亮的拆下来测也是好的呀。

网友C:
改用电流源驱动即可

楼主:
回3楼

串了一个10欧的电阻,再大了怕费电

网友D:
选特性相同的试试

选特性相同的试试

网友C:
串电阻既费电,又容易导致你遇到的问题

电流源驱动才是正道。

网友E:
对,没个LED流过电流一样还怕不亮

网友F:
串联的,难道流过的电流会不一样?不可能吧?

网友E:
晕,我打错字了啊,

每个LED流过电流一样还怕不亮
最近错字特别多,真晕

网友C:
串电阻可能会使电压不足

或者电流过低,而且LED特性变化时(随时间及环境温度的变化必然发生)因该变化是非线性的,用电阻限流更无法保证合适的工作点。

网友B:
串联合适电阻取样来控制电流是可取的

恒流器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会有功率的消耗
串联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在非特殊应用场合,使用一个电阻是和合适的,电流的变化导致的亮度变化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G:
你的电流太大了

你的电流太大了,>500mA,不能超过20mA,最好是16mA。

楼主:
shalixi

兄弟,咋算的500mA

楼主:
请教chunyang

我也知道恒流源驱动最好,但是用电池供电,分立的恒流源效率低又麻烦,各大公司都有专用的恒流驱动片子,不是贵就是找不到.

网友H:
应该是总电压不够或不稳

21V可能不够,看下你的LED的规格书。。。
也可以用直流稳压电源来验证,电压从21V慢慢升高,注意电流别超了。。。

楼主:
mikesullen

这些试验都做了,才最后做了个板子封起来了,用了一段时间了,觉得稳定了,刚想做个大的,材料都准备齐了,要开始做了,就坐火车溜了一圈,就这样了.没找到原因前不敢做下去了.原来是要做个48个头的,给老爹调鱼用的.

网友I:
常有的事

即使所有发光管都串联用恒流源驱动,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一两个月甚至更长)也会出现某几个管不亮,但并不影响其它管亮。我给自己做的键盘专用小台灯就是如此。换发光管就好。估计是发光管质量不够好,密封失效了。

网友G:
to 15楼:兄弟,咋算的500mA

to 15楼: shalixi  兄弟,咋算的500mA
取错了数据,把20mA时的白光LED压降当作1.95V,实际是2.8V。不考虑电源内阻,(21-2.8*7)/10=140mA。要20mA你的电源内阻是60,我感到你串的电阻太小。恒流源驱动是优选,可以不管电源电压和电源内阻的变动,LED亮度不变。其实,改到恒流源也就多花0.5元,这两种效率相差无几。另外,我说的2.8V是典型值,最大值是3.8V,最小值没有给出。你这种控制方式的一致性很差,除非大幅提高电源电压减小电源内阻,增加串接电阻,那电路的经济性和效率就差远了。其次,恒流源不会因为串联支路中有一个坏的LED而影响其他LED的工作状态,可以避免进一步烧坏其他好的LED,只是照度小了点;而你现在的控制方式,只要串联支路中有一个坏,其他也会跟着坏,很快会坏得一个不剩,电流会越来越大,电池的寿命也会大受影响。

楼主:
shalixi

成本不是问题,教我一个可以用在这里的恒流源做法吧.以前做充电电池性能检测时,用MOS做可变电阻调电流,那样是不是太费电了.我的电池是5节7AH镍镉电池串联的,想尽量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G:
用317接成恒流源。

楼主:
shalixi

可不可以推荐一个恒流源电路,我的电源是用的6V镍镉电池组.以前只做过组电池充放电的恒流源,那个太费电了.

网友G:
没有现存的

推荐的是21V用317,6V得另找,现在没有现存的,希望其他高手来推荐。

网友J:
我觉得LZ的不亮的灯是短路了,

这样电压就被其他的灯分了,而LED的V-F曲线又是特别的陡,这样死得很快的。雪崩级别的。

网友K:
LED串联没保护很容易坏

即使是一批同一型号的LED灯也会有差距。LED灯的功率越大,LED灯间的差距也越大,串联时每个LED灯的分配的电压也就不一样。压差大的,很容坏,一个坏掉,串联中的其它的很快就会坏掉。如果没有保护措施,还是并联好,虽然每个灯亮度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至少可以长久使用。

网友G:
LS的方法好

6V镍镉电池组,LS的方法好。6V分为两个3V并联,LED也一个一个并联在3V上。

楼主:
shalixi

镍镉的电池单体是1.2V的,6V是五节,没法分两个3V的.这里面用线性稳压器太费电了.

网友G:
多花两元钱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电路,也好用,多花两元钱。

网友L:
串联电阻,总的功耗会变小。

串连的电阻越大,消耗电池的功率就越小,寿命就越长,如楼上所计算的,串联电阻太小,led得电流过大,可能烧坏。。。

网友M:
啰嗦什么 LED串联 电流一样,不亮的肯定已经烧啦

驱动做得有问题,不能只看电压,不同厂家LED管压将不同,要看实际电流值,再配以相应限流电阻,电流控制在15-18ma , 否则直接加电压肯定没好。
不亮的拆下来,单独加电,有的可能还会亮,不要以为没问题,其实已经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