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与BNC的关系

楼主(2008-01-10):
请问Q9与BNC有什么区别?
另外,BNC一般分为75欧姆和50欧姆的两种,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0-09-04):
有点迷糊,似乎还有L9,哪里能找到标准?

网友B:
BNC与Q9的区别:BNC是尺寸英制的标准,而Q9是国标,具体表现在中间的芯子部分,BNC的胶芯更细一点、离接头的边沿更远一点(为3.8mm),而Q9的要粗且离边沿更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迷糊,似乎还有L9,哪里能找到标准?

BNC与Q9的区别:BNC是尺寸英制的标准,而Q9是国标,具体表现在中间的芯子部分,BNC的胶芯更细一点、离接头的边沿更远一点(为3.8mm),而Q9的要粗且离边沿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