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路长度计算错在那里

楼主(2008-01-10):
如图,想求出电磁铁的长度。
电磁铁的磁势NI=480匝安培,电磁铁的相对导磁率为
u=10000;磁感应强度B=2.62特斯拉,对这个电磁铁作切面,
用安培全电流定律:
              H x L(电磁铁的长度)=NI
这样求得电磁铁的长度居然为4m左右,4米呀,肯定是那里出错了
烦请大伙给点拨一下,实在是转不过这个湾了
谢谢!

网友A:
磁路中的气隙计算进去了吗?

电磁铁不会是闭合磁路吧?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辈回复

确实不是闭合的磁路,用安培定律取回路时还要包括气隙吗,
吗,那该怎么算,谢谢maychang大叔的热心帮助

网友B:
什么样的材料能达到如此高

磁感应强度B=2.62特斯拉

楼主:
我是这样计算B的

我是这样计算B的,根据要得到的电磁吸引力
         F=B^2*S(衔铁作用面积)/2u0(空气导磁率),
进而得到B,然后有磁势和气隙磁阻的关系得到NI
         磁势U=NI = Q(磁通)×Rm(气隙磁阻)
进而有安匝数NI,想求得磁路长度L
         H×L = NI
可是,L大的离谱啊,

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

简介
以铁和钴为主要组元的一类软磁合金。具有较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高的磁导率和高的居里温度,居里点随含钴量增加而升高。含有35%钴的铁钴合金是目前磁感应强度值最大(2.42T)的合金。含有50%钴的铁钴合金的居里点高达900℃。含有40%~50%钴的铁钴合金具有较高的导磁率。在铁钴合金中常加入钒、铬等元素以改善其加工性能并提高电阻率。主要用来制造磁铁的磁极以及在高压下工作的变压器和磁放大器等。熔融法制锭,经冷、热压力加工成材。

楼主:
谁来帮帮俺啊,希瑞,超人,蜘蛛侠,蝙蝠侠快献身吧

熬夜啊

网友A:
计算当然需要将磁路中空气间隙计算进去。
NI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压,磁通相当于电路中的电流,磁路相当于电路中的电阻。磁路中加了个空气间隙,相当于电路中与小电阻(导磁材料)串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
减小磁路长度,只会使磁通更大,甚至使导磁材料进入饱和,不会使磁通减少。
磁路计算,到电源版面专用邮箱下载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参考一下。
估计你的铁鈷合金很贵的,考虑一下电工软铁(电工纯铁),可能比较便宜。

楼主:
我计算时,忽略了铁心的磁阻,只考虑了气隙的磁阻

我计算时,忽略了铁心的磁阻,只考虑了气隙的磁阻,
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误差, 因为相对导磁率很高,

我这个磁路应该是开磁路, 靠外部空气闭合,对吗?
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用气隙中的磁感应强度代替电磁铁内部的
磁感应强度产生的误差,因为气隙中的磁通比铁心中的要小

谢谢 maychang

网友C:
磁场的计算方法

应该是 磁路是测量出来的
然后使用 安培力/磁路=磁场强度H
在然后 磁场强度H * 磁导率= 磁感应强度B
你的哪个磁感应强度B=2.62也实在是太大了吧
普遍的B都是1.2~1.6T
能上到 1.8T 也顶呱呱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