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芯片LM358

楼主(2008-01-10):
图片中的运放为ST品牌LM358芯片,1为1M电阻,2为10K电阻,4脚和8脚接16V电源,VI=3V根据虚短,虚断,可以算出VO=VI*(1+R1/R2)但实际上我所测得输出电压为VO=VI,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运放芯片不支持虚短,虚断理论!非常不解!请教大虾!

网友A:
放大倍数太高了

网友B:
不懂

测下负输入端电压,检测是否有焊接不良或脚位错误。

楼主:

楼顶上说的放大倍数太大,能否具体谈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测的,照你这个参数,输出为15-16V才对

不知道你怎么测的,照你这个参数,输出为15-16V才对

网友C:
看来及其有可能是把两个电阻对调了……哈哈

楼主:

楼上的,就算是对调了,但也不能是VI=VO呀,5楼说的是电源电压,

网友D:
电阻二开路

电阻二开路贝,赶紧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