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2008-01-12):
如何读此类电阻色环,“红”是第一色环,还是“棕”是第一色环。

网友A:
红色是起始色环

5环电阻的尾环为紫、蓝、绿、棕,误差分别为0.1%、0.25%、0.5%、1%,4环电阻的尾环为金、银、无色,误差分别为5%、10%、20%,其中无色即20%的早已停产多年,只是标准如此,顺带介绍一下。

网友B:
估计“红”是第一环,220欧

理由:“棕”是误差百分之一。
怕不保险,用表量量。

网友C:
220欧姆的,看样子个头还比较大吧,1/2W的?

网友D:
记得以前老师告诉我们看两头的与离它们最近的一环距离

距离远的是误差

楼主:
这个电阻色环又应如何来读

网友C:
100K吧?万用表量量,那个错不了。

网友D:
晕,发图片时间早量好了

网友E:
用万用表量最快

网友F:
有一个色标表,你对照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很久没用dip的电阻了

记得一般是棕色是误差
1%

网友H:
棕色也可以不是误差

网友A:
棕色可以不是误差,但红色一定不是

所以该电阻没有二意性,另外,该电阻的色环位置非对称,这也符合标识靠左的惯例,只是有时位置会有误差,不能完全相信。误差环留间距也是一种惯例,但同样不能完全相信,使用前应拿万用表测量,但做销售的没有这个必要,反而需要牢记识别方法和标识惯例。

网友I:
色环电阻我冲来就是电压表量

还是帖片电阻的3位或4位数字表示法简单

网友J:
还是量一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