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像电解槽一样的东西,那个大侠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08-03-26):
上个礼拜去乡下玩,看见一个小水电站,就是那种把山上的谁,从管道里面冲下来发电的那种

三角发动机房的边上有个像电解槽一样的东西,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个是做什么,有照片在此,那个大侠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
照片2

上个礼拜去乡下玩,看见一个小水电站,就是那种把山上的water,从管道里面冲下来发电的那种

三角发动机房的边上有个像电解槽一样的东西,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个是做什么,有照片在此,那个大侠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
以上文字有错别字,以这个为准

上个礼拜去乡下玩,看见一个小水电站,就是那种把山上的water,从管道里面冲下来发电的那种

山脚下发电机房的边上有个像电解槽一样的东西,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有照片在此,那个大侠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A:
瞎猜

用水冷却的变压器
用水冷却的逆变器
接地线

网友B:
电极是与水直接接触的??难道是接地排汇集点……

网友C:
哇,好粗的电缆啊

小水电站的功率也不小啊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水电阻耗能保护法”了

农村小水电站保护装置的配置规定

    1 过电流保护
    单机750 KW以下的机组,可以采用自动空气断路器的过电流脱扣器作为过流及短路保护,其动作整定值可以通过调整衔铁弹簧拉力来整定,整定值一般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35~1.7倍。为了提高保护的可靠性,还可采用过流继电器配合空气断路器欠压脱扣器作过流及短路保护,继电器线圈电源取自发电机中性点的1组(3只)电流互感器,继电器动作值亦按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35~1.7倍整定。
    原理:当发电机出现短路故障时,通过过流继电器线圈的电流超过其动作值,过流继电器常闭接点断开,空气断路器失压线圈失电而释放,跳开空气断路器主触头,切除故障元件——发电机。
    2 欠压保护
    当电网停电时,由于线路上的用电负荷大于发电机容量,此时电压大幅度降低,空气断路器欠压线圈欠压而释放,跳开空气断路器,以防电网来电造成非同期并列。
    3 水阻保护
    当发电机因某种原因(如短路、长期过载、电网停电等)突然甩负荷后,机组转速会迅速升高,这种现象叫飞逸。如果不及时关闭调速器和励磁,可能造成事故。一般未采用电动调速的农村小水电站可利用三相水阻器作为该保护的负荷。
    水阻器容量按被保护机组额定功率的70%~80%左右考虑。如果水阻容量过大,机组甩负荷瞬间,将对机组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和制动力,影响机组的稳定,严重时可能造成机组基础松动。反之,如果水阻容量过小,达不到抑制机组飞逸转速的目的。水阻器采用角钢或钢板制成三相星型、三角型均可。
    对于单机125 KW及以下的电站,水阻池内空,以长为机组台数×(0.7~1)M,宽为(0.7~1)M,深为0.6~0.8 M为宜,同时考虑机组容量大小,应在短时间内(如3~5 MIN)不致于将池中的水煮沸。
    在调试水阻负荷大小时,应在水中逐渐施加水阻剂,调试水阻负荷,直到达到要求为止。
    4 变压器过载、短路保护
    变压器高压侧采用跌落式熔断器(或SN10-10型少油断路器)作过载、短路保护。运行经验表明,额定电压为6~10 KV的跌落式 熔断器只能用在560 KVA及以下的变压器,额定电压为10 KV的跌落式熔断器只能用在750 KVA及以下的变压器。当变压器容量超过750 KVA时,应采用油断路器。跌落式熔断器熔丝按下列公式选择:
    当SE<100 KVA时,熔丝额定电流=(2~2.5)×高压侧额定电流;当SE≥100 KVA时,熔丝额定电流=(1.5~2)×高压侧额定电流。
    5 变压器的防雷保护
    由于变压器上可能出现正、逆变换波的过电压,为了防止雷击线路和变压器,对Y/Y、Y/Y0接线的变压器,均应在其高低压侧各装设1组(3只)阀型避雷器FS-10和FS-0.38。避雷器越靠近变压器安装,防雷效果越好,可以将高低压侧避雷器安装在变压器顶盖边上,再将变压器外壳、避雷器引下线和变压器中性点连接在一起后,三者共同接地。一般接地引下线采用T-16线或GJ-25线。

网友C:
小水电站中水电阻装置的运用[转]

小水电站中水电阻装置的运用
董剑哲 广东省曲江县电排总站(512100)

曲江县电排总站拥有两台400kW水轮发电机,由于建设期间没有安装自动调速装置,无论何种故障导致继电保护装置动作而跳闸时,水轮机转速会迅速上升,这不仅电气设备会被高压击穿,同时会造成严重的机械事故。本人根据自己从事小水电的设计、运行和管理经验,设计了一套水电阻自动投切装置,通过实践证明,效果较好,现介绍如下,供参考。
1工作原理
发电机并网运行后,合上断路器K,水电阻投切装置投入运行。此时,将根据不同情况,水电阻就会产生不同的投切过程,其原理接线如图1所示。
(1)外界发生短路,当短路电流大于空气断路器ZK整定值时,空气断路器跳闸,其辅助常闭触点闭合,水电阻接触器线圈C通电,其常开触点闭合,水电阻自动投入。
(2)发电机突然甩负荷导致电压超过电压继电器YJ的保护整定值时,其常开触点闭合,电铃DD发出警报提醒值班人员注意;同时中间继电器ZJ通电,常开触点闭合,水电阻接触器线圈C通电,常开触点闭合,自动投入水电阻R,吸收发电机容量,防止飞车及过电压事故发生。当电压下降一定值,电压继电器YJ返回,接触器合闸回路断电,自动切除水电阻,进入备用状态。
(3)事故紧急停机:当外部发生短路或发电机甩负荷,致使空气断路器拒跳或YJ失灵时,值班人员可直接按紧急按钮QA,直接投入水电阻R。
2注意事项
(1)空气断路器可按2A/kW调整动作值,电压继电器整定值设定在1.3~1.5倍的额定电压时动作。
(2)水电阻R调整要合适,一般可按发电机带50%负荷投入水电阻R后,发电机不飞车,且电压维持到80%额定电压为宜。
采用上述方案,操作简单,运行可靠,宜在小型电站中采用。

网友D:
xwj够专业的!

网友E:
挺简陋的~~~如果是投入运行时,里面的小动物可就遭殃了~~~

网友F:
x同志可能是当年的发电队长

网友F:
对具体的接法有些不解

左边:A-B-C-A
右边:C-A-B-C

何故?

网友F:
还不知道有没有“零线”参与?

网友C:
14楼真是笨!

这样接是为了保证每一相的每个电极分别朝着另一相,没两根相线间的电极面积、电极距离抖一致,以得到3相平衡负载

最外面的回路太远,可以忽略

网友E:
应该没有零线参与。三相基本上是平衡的(排成三角型可能

至于左右两边,应该是有两**立的发电机组吧?

网友C:
呵呵,还是圈圈聪明...

网友F:
如果是为了平衡,品字形不就结了,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呢

我是想到了00一样的想法才问的。两套加起来都多了一条铜排了。

网友E:
看样子不像铜排,是铁片吧?摆成品形要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