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电源,MCU延时工作

楼主(2008-03-26):
许多电子产品如手机在关闭电源后,MCU靠内部电池供电仍然工作,所以再次开机后时间状态不会重置。有没有别的办法,MCU不用电池供电,断电后仍能延时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A:
用法拉电容

网友B:
大电容储存电能

网友C:
足够大的电容

网友D:

用一颗小的太阳能电池吧﹐既环保又实用

网友E:
一般的RTC耗电是uA级的

手机关机,并不表示电池不供电
即便是低电自动关机,也可以维持RTC工作
早期的手机为RTC有单独的纽扣电池
现在的大多数都只用电容,可以维持几分钟,足够换电池用

楼主:
我用了4700的,只能维持几秒钟,

网友F:
大家想办法

网友G:
要是只是RTC的话,那一般用电容能维持到分钟级别。。。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断电后,LED不显示,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断电后,屏幕不显示,

单片机还能工作,等下次开机屏幕还能显示当前的状态,如时间。

网友H:
这个需要大电量,一般电容可能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