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控硅100-6的触发电路,我的电路是否正确?好坏呢!

楼主(2008-03-26):
用:可控硅100-6的触发电路,我的电路是否正确?好坏呢!
是否是触出电压不正确?需要几伏呢?

网友A:
估计你的触发电流太小了

连电解电容的漏电流都未必够。

楼主:
那个电解电容

那个电解电容是想先延时点,充上电再触发,但不知怎么可控硅100-6好坏?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先拆电容测试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

同意2楼的观点﹐应该是IGT太小﹐正常最小要有5mA这样才能够触发导通。电压只要大于1.5V就可以了﹐建议楼主看看100-6的规格说明吧。
IGT=24V/47K+470K+1K(G-K)=0.046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