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阻值随光线高灵敏度的变化呢?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在光敏电阻上并联固定电阻

但很不理解楼主目的何在。

楼主:
偶的目的比较简单

我想让我的LED阵列的照明随光强以反比例变化,不知道有没其他好办法呢?望赐教

网友A:
并联电阻是降低光敏电阻的灵敏度

要实现楼主的目的,比较好的方法是测得照度(注意是照度),单片机处理,来实现你需要的函数。

网友B:
想简单可效果并不一定好,还是用正规的思路。

可考虑用PWM驱动LED,用光敏器件测光。至于中间可用MCU或其他办法。

楼主:
兄弟能否说详细点呢

1.照度如何去测量呢?
2.单片机控制的话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控制LED的工作电路呢?

网友B:
LZ:再细就帮你设计啦,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没什么经验,不好意思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要用传感器的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