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全彩显示屏,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8-03-27):
现在全彩显示屏的驱动IC太多了,点晶,聚积,德州,看资料看的眼花撩乱,现在想用MBI5026GF,请问用过的朋友显示效果怎么样,还有电流一般设置成多少MA,一般用多少钱一组的LED(2R1G1B),我现在做的是P16的室外屏

楼主:
还有赛格广场上的显示屏用的是什么IC啊?

对面赤尾大厦的又是用什么IC?

网友A: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没有 懂行的朋友,就动手了???

计算过 数据速度么??

奢谈 全彩!

一般,高亮度LED,20mA电流驱动。

SPI速度很快(全彩),数据包含大量位处理。

驱动IC,没什么 差别(除非 很贵的 自带PWM的)。

关键是,你的主控制器,以及你的IM内部的控制器,用什么芯片?FPGA+DDR2 ??

需要协助么?

楼主:
呵呵,终于有懂行的了

我控制系统采用的是深圳一家公司的,大部分显示屏厂都是用他的系统啊,我现在最难选择的灯珠,因为一组灯珠决定了利润是多少。灯珠一组(2R1G1B)现在从0.5到2元都有,真不到怎么选择,又不能大批量采购回来试试看。楼上的兄弟有什么好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C:
???

没看明白到底是吗.....

只知道采色LED的大屏, 成熟的用数据采集卡, 也有用FPGA的, (当然也看多大啊.....)

网友B:
俺自己做过控制系统,很久以前,用LightHouse

做产品,肯定先用最便宜的啦。

虽然,颜色相差较大,白平衡较差,画面较多斑点......但,毕竟能工作不是?

真正麻烦的问题,是  静电,死灯。

网友D:
市面上常用的是595的

最常用的是FPGA+595;串入并出;
  优点:省钱;
  缺点:FPGA的程序不好写,算法没整好容易出现灰度失真,亮度也不够;
另一种就是用专用的单点控制芯片,一个管脚控制一个LED灯,并入并出;
  优点:有现成的成熟的技术和开发帮助,显示效果也非常不错;
  缺点:价格较贵;
白平衡方面:我个人认为,只要选好点的同一批管子,都能保证一定范围内的参数一致性;也有的公司能做单点校正,来保证白平衡;

楼主:
还是我来普及一下显示屏的知识吧

显示屏发展到今天,分工已经很细化了。有专门做显示屏控制系统的公司,在深圳就有好多家,功能已经很全面了,没必要自己去弄,因为自己开发出来的成本又贵,功能又少。我现在纯粹想搞组装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搞不清楚为什么绿色LED特别容易死灯珠,以前做LED灯饰绿色坏的特别多,现在返修的太多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弄这个问题,真是烦死了。做一个产品出来容易,做一个质量好的真是很难很难。还有现在全彩一般不用595的了,因为那是没恒流的。现在一般用的好象大部分都是台湾的LED专用IC,控制系统我用的是灵星雨的,所以不用担心控制的问题,现在就是LED灯的选择伤透脑筋。

网友D:
建议:用质量较好的LED灯

返修LED单元板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特别是户外屏的维修;
所以建议楼主还是用较好的进口LED灯;
另外可以试试调一下恒流电阻的值,把电流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