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28):
我用DS12887时钟芯片,可不知如何来定高位地址,它有8个数据口线,还有AS、DS、W/R、CS端,不知如何通过这几个管脚来定高位地址,企盼哪位高人帮个忙,这里我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AS,DS,CS三个脚来定地址。

楼主:
如何定?

2楼的大哥 ,请问具体如何定啊?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这些脚的定义。然后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来定

楼主:
我按手册都接好了

我按手册都接好了,8个数据线DB接P1口,AS接ALE、DS接RD、W/R接WR、CS接P2.0,可是这些怎么就能定出高位地址呢?我很郁闷,请老兄告知,谢谢

网友B:
8个数据线DB接P1口,CS接P2.0

这样接,根本无所谓地址。软件模拟好时序就行了。

网友C:
为何不走时?

我地址搞定了!!写入也读出时间了,可是我循环读时间送显示,却发现时间不走,我初始化时都启动芯片啦,为什么呢?还有我定的一分钟输出中断,可低电平没到底,有2.4V,也搞不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