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编译时出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DXP2004编译完项目,在信息窗口中显示 "Net SSPND has no driving source " 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SSPND没有驱动源。如果这个脚不用的话,在上面放个红X就行

告诉它这里不要做错误检测。

网友B:
不用理他

应该是警告,不是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