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见识了,原来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8-03-28):
最近见识一产品,看到电路板上一堆继电器居然是由一个芯片(已打磨)直接控制的,后经验证该芯片为AT89C2051,顿时晕倒。
唉,以前驱动继电器还隔离、两路电源、光耦三极管电阻电容一大堆,敢情都是浪费啊!看看人家的产品........我不知道是该笑自己太胆小,还是佩服人家胆子太大!
现将电路贴出(注:所控制的电器不会有两个以上同时工作,只会有一个工作,也就是说继电器永远不会有两个以上同时吸合),请兄弟们点评

楼主:
继电器为普通5V功率继电器——

直接测量线圈电阻约70欧姆

网友A:
5/70=71mA,通电时间短吧。

网友B:
我们公司一产品也是这么搞得

哈哈
不过不是我设计的电路,俺就看了看,没作声

网友C:
普通5V功率继电器线圈的等效阻抗不是70

一般5V继电器需要10~15mA的电流.单片机一般只有2~5mA的灌电流能力

网友D:
科技进步了?教科书落后了?呵呵

网友E:
可能人家并不需要标准的低电平输出呢……

实测一下线圈电流以及I/O口电压看看……

网友F:
为了省钱,超额使用是很正常的

而对于能赚钱的正规公司,当然会比较胆小些,老老实实的按DataSheet办事

网友G:
普通继电器,不同的厂家驱动电流也不一样的

不过我测过一种小的(T78)好像电阻40多欧姆,同型号12V的200多欧姆,这样的话,单片机应该驱动不了了,估计LZ所说的那种继电器驱动电流不大,应该在30mA以内,俺以前也直接驱动过小继电器,封装和DIP-10的芯片大小差不多,那个继电器驱动电流15mA,还小心的加了限流电阻

网友H:
驱动继电器不宜加限流电阻

2051的确是驱动电流比较大;
非典做法,也许也能很实用;

楼主:
呵呵,这是一个人家的产品——

至少用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好象没出什么大问题.......

工作中,总有一个继电器在吸合状态,而且连续吸合时间1小时以上.......

楼主:
to 木头东瓜——

兄弟你公司的那个产品用下来如何?

使用效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I:
加个三极管要不了几分钱

网友I:
如果是俺的手下这么干,直接回家……

网友J:
老叶,还要手下吗?

楼主:
to yewuyi——

呵呵,会这么干的可能有两种人:
1、可能啥也不懂的,所以就这么干了.......
2、可能啥都明白的,所以敢这么干了.......

我并不知道这么干的效果如何,但如果大批量使用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网友B:
批量使用有问题

经常IO口被莫名其妙的击穿
大概每100套里面会有1-2套

网友K:
尺来污做法,线包的反电势会产生高压,不怕伤着cpu吗

大量做产品会出疵漏的.带个led灯还差不多

网友L:
这样设计都是强人……

网友M:
工业控制上

内核部分与输入输出部分在电器连接上都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N:
反正我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按DS办事。

最少也要加个三极管啊。

网友O:
好象偶见过一次

网友P:
这样设计是一个不够安全的设计

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太小了
直接驱动不合适

网友Q:
小继电器没这么大的电路,也就10ma吧。T90的继电器才70ma

应该没事情吧,有个二极管在哪里看着。不会击穿io吧

网友R:
如果是我手下的人这么干, 直接开除

这么做等于把整个产品,整个公司的信誉至于危险之中。

批量生产+不同的应用环境,会产生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网友S:
re

这就是  艺高人胆大

网友T:
楼主还是测试一下继电器的电流需求吧,以及看口上的波形

网友U:
电路设计不合理!!

这种电路,基本是那些刚做设计不久,对电路半懂而不懂的人设计的!!!
生产后发现问题不大,所以就象那样子了!!!
我以前在那间公司,设计合不合理不中,做出来的东西能用能赚钱就OK!!

网友V:
89C2051的IO口的吸电流达20mA,只要继电器电流小于该值是没问题

网友W:
这样做可以,但吸合不充分,容易引起震荡

网友X:
89C2051每个端口可以驱动20mA、整个芯片可以到80mA。

许多继电器都可以直接带。大家可以看它的器件手册。

网友N:
继电器的电流

我用过EA2-5和TQ2-5,这两种已经算是低功耗的信号继电器了。开关电流1A。
它的功耗是140mW,最低吸合功率是79mW
单线圈型的是100mW,最低56mW
如果用单线圈的就是20mA,最低约12mA即可吸合。

网友Y:
不奇怪,5V的继电器启动电流只要20多毫安。

网友Z:
大电流的

2051可以直接驱动LED的

网友AA:
2051这样做是绝对没问题的,这叫物尽其用,另外也有不少MCU可

网友AB:
kao 就这样的帖子大家顶得最有劲

~~~

网友AC:
设计要看产品用在什么地方

不过,这种设计还是比较能够吸引大家学习的,呵呵

网友AD:
目前有的MCU允许灌电流20mA

不过原则上是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自尝一尝!

这些天关注了一下这个产品,厂家好象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貌似问题不大......

如果这么做真的可以的话,我们的知识是不是又要重新审视了呢.......

网友AE:
OK

各位,楼主都说了100套里面会有1到2套不良的,你们还论述的这么有劲?...呵.

楼主:
to 楼上——

不是我说的啊

是木头兄弟说的..........

网友AF:
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的,不出问题就是好的,成为产品了,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AG:
我自能自叹弗如啊,我的胆子太小。

网友AH:
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

用吸合电流小于10ma的继电器是可以的,继电器直流阻抗大于470

网友AI:
明显超出了正常工作状态,也就是说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

我用PIC单片机单IO最多直接驱动干簧继电器,其他一百多毫瓦以上的继电器都要好几个IO来并联驱动,虽然PIC的单IO实际驱动能力要超过标称25毫安的好几倍。

网友AJ:
技术详情还是到环球电子网

业内技术支持首领

网友AK:
嘿嘿

似乎用MCU驱动继电器都要加驱动?谁说的???
涉及到安全的关键性产品,一般应该有外加的隔离和驱动。
在不涉及安全的产品上,2051直接驱动微小功率继电器,是推荐用法,如果非要加个什么隔离、驱动电路,属于“脱了什么什么放什么什么”的做法,谁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因为设计上没有加驱动电路而开除他的员工,就等着市场开除他的公司吧!分清情况再说话,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要不得。

网友AL:
胆够费呀

从来不敢这样设计,胆太小了:)

网友AM: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49楼说的好,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就算人家做的不对,也犯不着这么讽刺挖苦。
自封为高手更可笑。

网友AN:
非典用法

线包对CPU会产生干扰,这样的设计应该不能用在干扰较严重的场合,感觉这样的系统不是很稳定.

网友AO:
yy

这可以吗

网友AP:
这芯我看行

强人啊  这芯我看行

网友AK:
嘿嘿

LS名字有趣!
写副对联吧!虾米要算米  蜗牛也是牛

网友AQ:
完全没有问题的,

I/O口里面也有一个嵌位的二极管,外面还有一个,双重保险,能这样设计的人也不是笨人,而是吃透了数据手册,有创新意识的人!

网友AR:
菜鸟意见

个人认为这样直接驱动还是不妥

不管你涉及涉及产品安全问题

这也并不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说个故事  一个公司招聘程序员

十个印度人给出一个同样的答案

十个中国人却有9种不同的答案

而现在中国和印度软件实力对比一下

网友AS:
也见过正规设计用到这样的直接连接啊。

网友AT:
见过这种做法

在雷诺轿车的控制车窗升降的电路板上也见过类似的用法,也是直接用FREESCALE的MCU管脚直接控制NAIS的继电器。

网友AU:
这样设计有他的道理,量非常大减低成本是关键。

OMRON的继电器耗电只有8mA,5A的继电器,2051可以正常到20mA吸收电流。很有创意的设计。值得学习。

网友AV:
试过直接驱动没有问题

但是产品设计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按常规做了

网友AI:
真正的高手不会为这么简单的问题浪费时间。

网友AW:
保守中不妨借鉴一下....

网友AX: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就经常用pic的两个i/o口,直接驱动继电器,谁让他数据手册上说可以25mA一个口。
哎?好像是2051啊? 能在稳定区吗?

网友AY:
一点想法

光藕的隔离控制多是这种用法吧,控制继电器还是通过三极管好些吧。对于欧姆龙的5VDC继电器好像电流都在几十mA啊。另外,即使是超额使用也该有个额度吧。就算暂时没有问题,长时间使用从寿命和性能方面总会有瓶颈的吧。电路设计,除了性能就是其可靠性了吧。建议慎重设计电路,呵呵

网友AZ:
灌70MA电流

我试过89S52灌电流70MA,每天连续开三个小时左右也没事(用了一个月左右

网友BA:
原来一直加3级管的, 今天看了...

原来继电器10-15ma就够啊, 正好是一般MCU的IO驱动灌电流...

不过, 反正我是不敢这样用.....

59楼的说轿车上freescale的MCU用了, 人家是freescale啊, 和导弹芯片一个生产线, 它的datasheet肯定说明驱动大于20ma了...

网友H:
freescale的MCU可能专门为这个用途设计的

网友BB:
有问题吗?没问题吗?

有问题吗?没问题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仔细看看芯片的IO结构吧!

网友BC:
有这么多人关注,看来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不能说是简单问题就不去管他,继续!

网友BD:
2051这样运行没什么问题

2051 可驱动20毫安的灌电流负载,手册上的极限参数是25mA
当许多继电器线圈电流达到额定工作电流约70%以上时,即能产生吸合动作;而当继电器线圈电流下降到额定工作电流约30%以下时,继电器才会回到零线圈电流的状态。
这是在网上搜索的一款继电器参数:

品   牌 :松下
类     型 : 信号继电器
系     列 : TQ系列
型     号 :  TQ2-5V
外形尺寸(mm): 14.0×9.0×5.0mm(L×W×H)
重     量 : 1.5g
触点形式: 2C(DPDT) 4C
触点负载: 1A30VDC, 0.5A125VAC
阻      抗: ≤50mΩ
额定电流: 1A
电气寿命:≥20万回
机械寿命:≥1亿回

线圈参数:
             阻值(士10%):178Ω
           线圈功耗:140mW
             额定电压:DC 5V
             吸合电压:DC 3.75V
             释放电压:DC 0.5V
工作温度:-40℃~+85℃
绝缘电阻:≥1000MΩ
线圈与触点间耐压:1000VAC/1分钟
触点与触点间耐压:1000VAC/1分钟

网友BE:
真理?

谁掌握了真理?教科书?是事实

楼主:
哈哈——

昨天下班时发现那个产品坏了......

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如果是供货国内,这样做没问题

如果是供老外,别丢中国人的脸了

老外难道就不知道这么做么?
呵呵!
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导致的产品质量差异就在这里

网友BF:
FREESCALE是可以的

他的IO可配成大电流方式,好像可以到60mA

网友BG:
正常啊

我就这样用啊,不过一般是几个用2003带驱动12v的,另外几个直接用io口驱动5v的,不过用io驱动5v的一般是不是同时吸和而且是小负载用的。
没有啥问题,用了很多产品了。

网友BH:
我对于该电路的一点看法,希望朋友们指点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网友BI:
~~~~~~~~~~~~~~~~

呵呵,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的胆还真够大:)

网友BJ:
这个人比较强而已

不安套路办事

网友BK:
工业产品?

工业产品这样做太危险了吧!

网友BL:
行走江湖,安全第一,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BM:
很多多单片机都可以

现在单片机的灌入电流一般都在10MA以上了
我见很多台系的都是这样
2051的IO驱动能力比一般51是强一点,如果继电器10-15MA能正常工作也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BN:
haha,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BO:
继电器是不是出现革命性的突破了

网友BP:
re

看来人家的板子抗干扰能力很强了。
我用过的一个飞利浦的mcu,控制继电器的开合,加了隔离后照样会被干扰复位...

网友BQ:
无良老板与菜鸟工程师合作的结晶

一个三极管才几分钱?

网友BR:
不是用在常规的IO方式

首先确认是不是2051,比较可能的是兼容2051的其它增加型芯片

楼主:
to wlm802003——

1、引脚和AT89C2051一样;
2、也是最关键的:编程时按照AT89C2051的时序读它的特征字,也完全一样(用自制编程器确认)。

网友BS:
用用是可以,但还是不安全呀

用用是可以的,2051灌电流可以达到20mA左右,超载一点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但重要场合长时间使用个人感觉不安全!PIC单片机是可以这么使用的,

网友BT:
长了见识了

网友BU:
大家应该看看microchip的,那才叫就牛人

网友BV:
不安全不值得提倡

网友BW:
还可以了

他是控制的地,即使接地,当然可以使用,如果接供电,那他也无能为力了,
大量生产中出现击穿现象比较多,好在他的工作是持续工作,和交替工作,你让他高频工作,一起工作试试,呵呵

网友BX:
是有点涨见识了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BY:
强贴留名

感觉这个问题就不要上升为什么中国制造和老外如何了,从没觉得老外多聪明,中国人就是爱动脑筋,

这个电路在一定的应用场合,节省成本又实用,应该是个好的方案。

就象盖房子一样,难道小房子和高楼都一个要求标准吗,

网友R:
爱动脑筋,没有什么错误。

仅仅在钱眼里动脑筋,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电路确实节省成本,对于一个甚至擦掉2051型号的厂家来说,只要赚钱就好,质量嘛,能用一段时间就行,道义与品牌,值几个钱?

大愚若智。

网友BZ:
可能是兼容2051的其他品牌,驱动能力比较强

网友CA:
有的MCU的I/O口惯电流高达20MA,应该没有问题的

有的MCU的I/O口惯电流高达20MA,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I:
~~~~~~~~~~~~~~

呵呵,的确是这样的.
外国人又如何??
中国人又如何??
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反应到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别上来.

网友B:
小谢

你要不服气就写篇帖子论证下这样做的优点和缺点,说说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别跟在别人后面起哄

网友BI:
~~~~~~~~~~~~~~~~~~~

呵呵,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当时看到了都不说呢:)

作为一个Leader,那样做是不对的哦:)

网友B:
你是说周吧,他是leader

呵呵
PS: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你跳出了这个坑,还是别关心的好。

网友CB:
讨论的热烈对我们新手有好处

讨论的热烈对我们新手有好处,可以从中学得更多的知识!
谢谢各位让小生长了见识.

网友CC:
单片机是可以输入10-20mA电流,但不提倡大电流使用

   单片机是可以输入10-20mA电流,输出5mA以上,但不提倡大电流工作。
   一般来说可以简单地加三极管驱动.

   继电器是个电感,一不小心,比如停电瞬间或者上电瞬间,反电动势可能非常高,会直接损坏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