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CU控制1A的电源呢?

楼主(2008-03-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MOS FET也可以。参数够就行了。

网友B:
圈圈怎么将 MOS 与 FET 分家了?

听说摩托罗拉公司要分家了
一个叫--摩托
一个叫--罗拉

哈哈。。

网友C:
全称是MOS FET,没错啊

网友B:
没分的吧?都已经是个新词了

MOSFET
[`mCsfet]
metallic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transistor[电子]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C:
对对,中间是没有空格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呵呵,讨论到术语去了。。

网友D:
MCU用MOSFET比较好吧。

电压控制,而且导通电阻很低。

网友A:
呵呵,没留意这个。FET有很多种嘛,加个MOS修饰下,所以留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