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晶振的影响

楼主(2008-03-28):
做了新产品,可是低温试验,发现晶振偏了很多。
可是换晶振不行,换匹配电容到是可以。 容值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低温导致电容容值变化。

网友B:
用带温补的有源振荡器

网友C:
晶体本身有温飘,电容也会有

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如果还不能满足,要么采用频率补偿法,要么换用恒温晶体振荡器。

网友D:
晶片加工应力过大!!!

网友E:
可以找厂家

主要的问题是在晶片上.切片时角度过大,达不到要求的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