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温度传感器AD590价格是多少一个?

楼主(2008-03-28):
最低挡的是多少?
最高挡的是多少?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帮你搜了一下。

AD590KH AD  *币  65.5
 AD590MH AD  *币  272
 AD590LH/883B AD  *币  279
 AD590LH AD  *币  138
 AD590LF AD  *币  236
 AD590KH/883B AD  *币  295
 AD590KH AD  *币  62
 AD590JH AD  *币  33.2
以后自己上
http://www.21icsearch.com查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了!
本是想教学生试用这个东东,现感觉到没这个必要了.
就用铂热电阻罢了,几块钱一个.

网友B:
如果用于教学的话

觉得拿个1N4148就可以了,还可以让学生对PN结温度的特性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网友C:
铂电阻或者热敏电阻都可以,如果教学的话。

网友D:
热敏电阻0.2元钱

常温正负1度,其它范围精度差点。温度范围负40度至150度左右。建议采用,低价实用

网友E:
铂热电阻几块钱一个?

楼主哪里买的?

网友F:
换个温度传感器

18B20误差0.5度
6块钱一片
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CPU直接处理
好 用!!!

网友G:
AD590 20 一个

PT100也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有买过铂热电阻,但看到的铂热电阻好象电烙铁芯一样的东东,
厂家说很便宜,凭感觉好象几毛钱买不到吧.

楼主:
网上有铂热电阻的报价,价格有高有低,因加工制作不同而不同

楼主:
用1N4148作温度传感器来教学,实用价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