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的六根线乱了,如何判断顺序?

楼主(2008-04-01):
 找三组线倒好找,那三个绕组的的方向如何判断?

网友A:
用电池给线圈上直流电,判断同名端

网友B:
找出同名端

任取两组,使其一端相连。

盘动电机,看其另外两端电压。如果电压极小,则是同名端相连,反之,同名端相连。

依次类推,

楼主:
多谢,3楼方法比较好。不知道2楼方法如何实现?

楼主:
晕,星形接法是将三个同名端短接吧?

  其实这些都学过,不过现在都忘光了,唉~!

网友C:
我用过2楼的办法

网友D:
音乐乐乐 看看这个

不需要再说明了吧?

网友E:
2、3楼方法结合起来,就是7楼的方法

楼主:
呵呵,明白了,很是巧妙啊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F:
电动机跟变压器原理上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