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急!谢谢.

楼主(2008-04-01):
这是用在陶振的测试架上面的,有点像电容,但用电容表量了又只有80P左右,去电子市场问了,都说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晕了,急呀,请各位前辈们帮帮我吧,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上面的印字是:

上行:30ICT;
下行:100

网友A:
100p云母电容

网友B:
早期的云母电容器

应该是100P的,在80年代大量使用的。

楼主:
谢谢

这种电容现在是不是没有卖的了,可以用哪种电容代替吗?

网友C:
晕,这个都不认识啊?

网友D:
100pf的云母电容

说变找个贴片的电容,替代他就ok,只是引线要延长。。。。。

网友E: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

100p/30V云母电容,可用101瓷片代替

网友A:
非也,用cbb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