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电机控制正反转

楼主(2008-04-02):
电路如上,BT136总是G TI脚击穿,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吸收回路也加了!

楼主:
忘了转图了,不好意思!

忘了帖图,负载是220交流电机,现在实验做下来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不接上反转的电机负载,可以工作,,正向也可以单独工作,如果两个接口多接上,就不行了,其中一个BR136的G,TI脚击穿。原来怀疑是吸收回来没做好,现在把吸收回来改成,39的电阻和104。600V的电容也不行,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09-03-21):
老帖子又翻出来了。。。2008-4-2

竟然和我的测试结果是一致的,真是患难兄弟啊,不知你的问题找到没有,
我也在等答案,,,,
很是困惑.....
2个TRIAC中有一个的A1和G被击穿,实测电阻37R,但还可以用,没有找到原因......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essenceID=10739

网友B:
找我吧

你这个是单向的,我设计过三相电机正反转,看不懂你画的,能否清楚点我帮你分析,

网友A:
怎么才能找到你?联系方式???

我开了一个新贴,请帮忙看一下....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2&t=3267668&tp=moc3083%u9A71%u52A8TRAIC%u53EF%u63A7%u7845%u7684%u5178%u578B%u7535%u8DEF%u6240%u9047%u5230%u7684%u95EE%u9898%2C%u6211%u4F30%u8BA1%u662F%u8F6F%u4EF6%u9020%u6210%u7684'>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2&t=3267668&tp=moc3083%u9A71%u52A8TRAIC%u53EF%u63A7%u7845%u7684%u5178%u578B%u7535%u8DEF%u6240%u9047%u5230%u7684%u95EE%u9898%2C%u6211%u4F30%u8BA1%u662F%u8F6F%u4EF6%u9020%u6210%u7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