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喂狗难题

楼主(2008-04-02):
目前想做一块PCIE 4X的卡,这块卡必须在任何主板所有PCIE 4X/8X/16X的插槽上都能用,也就是除了标准的信号外,不能指望从主板上拉任何特殊信号出来。这块卡能在系统当机的情况做一些动作,这就需要用到看门狗。但是呢,这个看门狗只能是ON-BOARD的,而不能主板上拉个信号过来,想了想,能监控的只有I2C总线,因为PCIE 总线上就有这个信号,其他信号还真不知道怎么监控。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主板上电开机时I2C总线上是有数据传输,但一段时间后没进系统之前和进系统之后总线上就没有数据传输,不过SCL的时钟信号还是有。
昨天找了好长时间,看了不少芯片资料,终于发现X4045 内部看门狗可以同时监控 SDA和SCL信号。而其他的像CAT1161/1021/1022都只能监控SDA信号。
但是还不知道X4045看门狗能不能只监控SCL信号而不用考虑SDA信号呢?  因为听我们BIOS工程师说系统当机的情况下SCL信号也没有了,如果也监控SDA信号的话,当总线上没有数据传输的话,看门狗就启动了,这不是我期望的。本来想让软件那边开机后固定时间向I2C总线上丢一个数据喂狗,但是软件那边说,你一直这样发数据,还让不让系统干别的活了?
到底怎么喂狗呢,或者有别的更好的芯片?
不知道各位达人有什么高见,能否提供一点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这么长时间了,咋没一个人回答呢?

不知道是叙述的不清楚还是太啰嗦了。

自己来做沙发咯。

达人呢?

网友A:
既然系统已经挂了,你的PCI卡复位也无用啊

你的狗应该只负责你自己的系统,当你自己的卡挂了时,复位卡。而不是系统挂了让它来复位系统或者卡。

楼主:
多谢圈圈,

我并不是让它来复位系统或者复位卡,只是当系统当机的时候让它来控制继电器或者一个磁光开关,让2个网络不通过系统而直接成一个回路。这就是通常说的BYPASS功能。

电口BYPASS的我们已经做出来了,目前在研究光口BYPASS。
国外有做出这样的卡来了,配上他们的驱动普遍适用的,国内还没有做出来。
目前关键就是这个看门狗这里我想不出来怎么监控。

PS:这种卡国外卖的好贵啊,一块能卖到1W以上,垄断就是黑啊。

网友A:
那让你的软件定期给你发送命令是比较好的选择。

几百ms或者几s发个命令,也占不了多少资源。由程序发命令来负责喂狗。

楼主:
关键是程序也要从I2C总线上送进去

我也是想每隔1s送一个数据进去就可以了
但软件工程师说 “你一直在I2C总线上这样发数据,还让不让系统干别的活了? ”

难道他在唬人?  I2C总线进系统之后用的不多吧?1s钟用一次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B:
樓主是做MB的EE嗎?

做什么卡?

网友C:
pci-e 总线本身就可以分析的监听的

要i2c 干啥呢?

楼主:
看门狗能监控 PCI E总线吗?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8楼: pci-e 总线本身就可以分析的监听的

要i2c 干啥呢?

jasinell,不光要监听,系统挡机后要有动作啊,

回michael_li:  以前是在做PC主板,现在来做工控主板了,都差不多。

   是一块PCIE 4X的卡,因为要引2路PCI E信号到卡上的网卡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