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板问题,很辣手

楼主(2008-04-02):
产品电路板因面积很小,为方便pcb制作和贴片加工,一般都是做的6拼板,板之间是微割处理,元件贴焊好后再分成单板检测和使用.

这批问题在检测时故障率大增,而且都是同两个故障,后来发现是线路板边缘处的贴片电容断裂了所至,初步分析是分板时的机械应力使电容破裂~!

而且在检测通过后的电路板在生产老化的过程中还有该问题出现,现在公司很担心这样会对产品质量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批量较大,所以要尽快制定处理方案,将问题解决.

当然下一批要考虑对pcb上元件的布局进行调整,以及对pcb的微割工艺提出要求~!

请各位前辈支支招~!~

把图也贴上来,主要就是图上白圈内的三个电容

网友A:
间距加大到0.3-0.4mm,V-CUT再深一些。具体跟PCB厂家的

工程师沟通一下。

顺便说一下,把那两个元件放到别的地方也不难达到……

楼主:
请问 mohanwei

间距加大到3mm

是指哪个间距

网友A:
错把0.3mm写成3mm了

这个间距就是你拼板的间距。

两块板子相接的边之间的间距。具体可以和厂家沟通。

网友B:
除了LS提的几点,还有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把你的电容角度转90度,从原来的和板边缘成90度角改成和板平行~~

楼主:
那些有隐患的电路板怎么才能挑出来呢

楼主:
回LS

你是要pcb 的文件图吗?

网友C:
常見的問題

應該是MLCC中間斷裂了
電容轉90度就解決問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