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电路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找个功率大一点的变压器

找个功率大一点的变压器,电压是6V的,直接整流然后充吧.或者我建议你先学习学习充电电路及充电电池有关的资料,那样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做完了,你也会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