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16V8怎么用?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用Protel99画原理图编译,可以不用学语言

网友A:
语言则用ABEL,软件名是ABEL4

网友B:
我有闲置的GAL16V8和GAL20V8

网友B:
我有闲置的GAL16V8和GAL20V8哈哈

楼主:
Protel99?

怎么用啊?

网友A:
有个PLD文件夹,调用里面的SCH库文件

只能用里面的元件画原理图和引脚定义,在原理图菜单栏的PLD,有相关功能,如编译、选择芯片型号、输出文件格式等

网友A:
还有一些例子,打开看看,可以作为参考和学习